[其他] 拆个太阳能招财猫,打算增加电池供电试试。

楼主(2024-11-14):
太阳能招财猫,有光就能摇摆招手。

里面有个电磁铁线圈,上面摇臂有磁铁体。

主板是牛屎芯片,它的原理是啥?

强光手电照射,电压最高2.4v,一般情况下1.5v左右,要想室内弱光也摇摆,只能上1.5v电池。

网友A:
测一下那个电解,轻微漏电也影响摆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那个电解,轻微漏电也影响摆动

这个小玩意的电解很容易出故障,原因不详

网友:
放在车上不建议用电池!!!!!

网友:
有光就能摇摇手,大太阳烈日底下(太阳能发电量大)是不是可以直接跑路?

网友:
一节电池感觉能用好久

网友:
和摇手机一个原理。

网友:
这东西不费电啊

网友:
看起来挺好玩的

网友:
你是准备加电池让它招的财更多吗

网友:
加个大电池,24小时招财

网友:
看着挺有意思的

网友:
有光就能摇摇手

网友:
可以试试加大电容就好,,这个电容不知道是不是rc 的一部分,
如果只是单独的充电放电,稳压。
电池就可以省了

网友:
放在家可以改充电的,放车上(高温)就别改了!

网友:
里面空间倒是挺充裕的

网友B:
ETC里边的那种电池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ETC里边的那种电池最合适

这主意不错,可以战试。

网友:
就是一个电子秋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