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二手手机到手之后,如何快速测试是否有问题?

楼主(2024-11-14):
各位买过二手手机么?

买到之后如何快速检测是否存在问题呢?

网友:
跑个安兔兔

网友A:
能开机我就能接受

网友:
付费,找专业人用专业设备检测...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网友:
安装一个【设备信息by流舟】的APP,可以监测手机配置和各项功能。
https://www.jb51.net/softs/827412.html

网友:
能打电话,能刷视频,能淘宝pdd就没问题了

网友:
打开通话录音拨打1008等客服电话,看看声音正常就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开机我就能接受

机器有暗病酒麻烦了

网友B:
苹果可以跑个爱思 虽然能改,比没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苹果可以跑个爱思 虽然能改,比没有强

能改什么?

网友B:
改硬件信息,让爱思检测全绿通过。就类似于电脑改数据欺骗鲁大师检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硬件信息,让爱思检测全绿通过。就类似于电脑改数据欺骗鲁大师检测一样。 ...

安卓手机内存大小,存储大小也能改么?

网友C:
下载个隐秘参数app里面有详细的测试可以一项一项测试

网友:
安装运行需要使用的APP看看能否正常使用,测试屏幕有没有坏点还有电池、扬声器、麦克风、摄像头、蓝牙、GPS导航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个隐秘参数app里面有详细的测试可以一项一项测试

隐秘参数app比安兔兔更靠谱么

网友:
用段时间看会不会出现重启死机等问题,
打开地图软件,试试GPS导航定位
微信,试试视频和语音,看看喇叭,话筒是否正常
蓝牙,WIFI是否正常
插卡打电话,流量上网试试是否正常
运行APP试试,看看容易发烫了
如果手机有NFC功能,试试,看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隐秘参数app比安兔兔更靠谱么

多个app试试,不止一个。还有hwinfo,aida64手机版,devcheck都行

网友:
检查一下日常使用功能正常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