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群联2215-03开卡成功

楼主(2024-11-14):
有点复杂用MPALL_F1_9000_v371_0A工具研究了2周开成功了。

读取速度17M/s

pdd弄来的看是3.0口

买个颗粒贴上练练手。

工具设置,这个卡了好几天终于弄出来注意FW默认这个不显示要改才能选。

网友A:
这不就是USB2.0的速度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USB2.0的速度么???

可能是固件太老了

网友B:
我也搞了2个,焊接有问题,得重新拆焊。
等你整成了我再试试。

网友:
适合放车上听歌

网友:
不像USB3.0的速度。

网友:
买两个2G的U盘也只要6元,不适合DIY了

网友C:
楼主。我也是这个店买的。开不过,焊了2次,主板废了。。

网友:
你的改FW是什么意思?不显示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也是这个店买的。开不过,焊了2次,主板废了。。

主控弄不坏啊,我开了好几次没成功,后来找到原因开出来了。刷错短接就可以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搞了2个,焊接有问题,得重新拆焊。
等你整成了我再试试。 ...

FW选10110就可以开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FW选10110就可以开出来。

多谢

网友:
价格低,作为练手盘不错

网友:
速度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弄不坏啊,我开了好几次没成功,后来找到原因开出来了。刷错短接就可以重来。 ...

焊了2次,反面的电感电容掉了,,再焊上就不识别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能是固件太老了

你就不应该用三星的片配它,他最适合的片是东芝32NM 24NM的MLC 19NM MLC也能开,还有应该是同一个卖家拼夕夕上比TB卖的贵

网友:
量产低格成功?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不应该用三星的片配它,他最适合的片是东芝32NM 24NM的MLC 19NM MLC也能开,还有应该是同一个卖家拼夕夕 ...

有空弄片试试,这主控4片9元练手玩。

楼主:
补充一下,刷死了短接R3(LED附近)。带供电芯片3.3V。

网友:
主控弄不坏啊,我开了好几次没成功,后来找到原因开出来了。刷错短接就可以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