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PSU-AC,没发现有别人拆过

楼主(2024-11-14):
电源输出54,调电位器最低可以调到37伏多,应该容易改可调吧。

网友:
这个供电电压一般都是专业设备。

网友:
可以改,但是有限度的

楼主:
UC2846N,这个小板上,可以调电压。

网友A:
一看就是工业设备用的

网友:
看着不错的电源!

网友B:
这电源改数控前级应该不错

网友:
这电源部局讲究

网友C:
用料扎实,有的用了

网友:
肉肉还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工业设备用的

通信设备,性能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改数控前级应该不错

怎么改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扎实,有的用了

吃灰中啊。家庭中还是12伏,5伏为主。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D:
做工用料都不错,估计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用料都不错,估计也不便宜。

做工是不错。可以一般用不上,改可调没还没动力。不知道能卖几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