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影智能轻云盒移动版SY900Pro_处理器RK3528_2+16G_无线UWE5621DS_免拆刷机固件包

楼主(2024-11-16):
炫影智能轻云盒移动版SY900Pro_CPU处理器瑞芯微RK3528_2+16G_WIFI无线UWE5621DS_免拆刷机固件包

前言:炫影智能轻云盒SY900Pro,此盒子目前已知分两种运营商版本,分别是移动版和电信版    不确定是否通刷,已知四川是电信版、陕西是移动版;

两者的区别说明一下:

移动版配置: 芯片瑞芯微RK3528    2+16G  无线WIFI-uwe5621ds,没以太网口, USB3.0
电信版配置:芯片瑞芯微RK3528    2+8G    无线WIFI-uwe5621ds,没以太网口 ,USB3.0

移动版盒子实物图片示例:

电信版盒子实物图片示例:

本固件是根据移动版的原厂备份包原机修改刷机包,是否能通刷电信版SY900Pro未知,手里没有电信版盒子(理论上是通刷的,做好备份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移动版盒子实物图片示例:

刷机方法:

1、解压下载的附件,先安装rockusb驱动;

2、打开刷机软件,勾选system和vendor分区,再分别点击system和vendor分区最右侧的方格,导入对应的镜像;

3、找根铁丝或者手机SIM卡的取卡针等,插入盒子HDMI接口旁那个圆形小孔里,感觉到按着按钮了就对了,按着不放;

4、同时将USB双公头数据线一端插入电脑,另一端插入盒子中间那个蓝色的USB3.0的接口,注意  接口 不要插错了;

5、等到电脑发现新硬件后松开圆形小孔里按钮;

6、这时刷机软件正下方会显示“发现一个Loader设备;

7、点击“执行”按钮,等待右侧进度条走完即可。

注:如果听见电脑有插入设备的提示声或者看到电脑右下角发现新硬件了,但刷机软件还是显示没有发现设备,那就是驱动没装好。

刷机固件: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EyYgLNZlxv-UvHpmTRxA_g
提取码: 5v8w

链接:https://www.123pan.com/s/Jbe8Vv-dTMN
提取码:0123

备用链接:

提取码:ebbi

固件路径:A《当贝桌面纯净完美版--固件大全》>53《XUANYING炫影-智能轻云盒》>《SY900pro》

网友:
瑞芯微的芯片,谢谢分享,很好!

网友(2025-01-02):
我电信版的SY900,盒子是免费包月的,安装APP后, 怎么调出APP是个问题,不知道安装个第三方桌面能否和IPTV共存,切换

网友:
瑞芯微的芯片,以前做mp3的,谢谢分享,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