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表,不会看了。。。

楼主(2024-11-15):
因为 觉得电费有点高,就去表箱看了下表,发现表显示 电压 245V,电流0.9xxA,功率却显示100多瓦。功率因数0.6几。
家里待机的 2台电脑,复印机,冰箱,微波炉,饮水机,空调(均是 待机,未开启),未查明白这个功率哪来的。0.6几的这个功率因数 能不能看出来是什么性质的负载:感性还是容性的,我能否根据这个性质来查找屋里哪个电器耗电。另外,表右下角的1 2 T 3 是啥意思?

然后再帮忙算算,一个月260多度的电量,换算成电功率是每小时多少瓦???

网友:
打电话一个一个拔电源查呗

网友:
饮水机是第一大户

网友:
0.6功率因数,一般是感性的,149W应该是冰箱启动后的功率

网友A:
电表自身的耗电算谁的?

网友B:
有LED指示灯的插排、空调、路由器、等小功率设备都会消耗无功功率,造成功率因素下降,0.6是接近于纯电容的负载,一般是插排上的LED指示灯和不带PFC的小功率变压器造成的!

T1是尖段,T2是峰段,T3是平段,T4是谷段

网友:
一个一个拨下,再看表。应该是冰箱用电有100多W。其它待机不每个不过1W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LED指示灯的插排、空调、路由器、等小功率设备都会消耗无功功率,造成功率因素下降,0.6是接近于纯电容的 ...

谢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表自身的耗电算谁的?

肯定算你的,不用想

网友:
屋里插头全拔掉,一个一个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电视机顶盒在待机时有n瓦的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表自身的耗电算谁的?

损耗算用户吧,电力不买这账的

网友:
自己家闸箱一个闸一个闸断开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这还是传统电表

网友:
反正更新电表后走得快

网友:
功率因数可以通过观察电流和电压之间的相位差来判断负载是感性还是容性。‌

在交流电路中,‌感性负载的电流滞后于电压,相位差为正值‌,而‌容性负载的电流超前于电压,相位差为负值‌‌1。因此,‌容性负载的功率因数为负值‌,而‌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为正值

网友:
新表计量电费明显增多

网友:
你都会看了,还不会算么,每月260千瓦时换算到每天每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
哦 家里的一大堆处于待机状态的电器虽然每单个的耗散功率很小,但聚合一起就是一台大功率的耗电器了。

网友:
看功率因数,应该是冰箱不是待机是在制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