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天气冷温度低台式机电脑难以启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4-11-15):
我的电脑也算是爷爷辈的了。十几年了。

华擎P67 Pro3主板, CPU是 酷睿i5 2500TCore i5-2500T, 2800 MHz),几经升级,目前的配置是主板、CPU没换,内存是DDR3  1333 两条8GB,系统盘用的是120G的金士顿固态盘,存储盘用的是多年前购买的西数1T盘。
常用的,占用资源最大的软件当属PREMIERE PRO CS5.5 (可能有朋友问,为何不用PREMIERE 更高版本?因为我觉得PREMIERE PRO CS5.5 已经足够我用了,而且PREMIERE PRO CS5.5 的破解附件我以为最多)。
起码我使用PREMIERE PRO CS5.5 没有感觉到卡顿。
所以就一直在用此电脑。
刚到手的前几年,一切一直正常。
但近年来,低温难以启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1、首先是电脑关机后不能关闭总电源(即电脑关机后,电脑要一直通电),再次启动时正常;
2、最近的情况就是不关闭总电源,电脑启动也要十几分钟甚至半个小时(隔一段时间按一下启动键,直到正常启动)。
这类故障极难查,我知道的可能:1、低温导致电容容量下降;2、低温导致晶体管的β值下降;3、低温导致硬盘电机的润滑油凝固,使硬盘难以启动。等等。
突发奇想,事先给机箱加温。
三十多年前,时兴养鱼。自己动手,做了很多鱼缸,做了很多加热器。加热器用20W的电烙铁芯,装进试管(化验用的试管,耐高温),中间添满石英吵,密封。寿命长。
家里还有闲置的时控开关。
虽然老了,但起居时间,何时用电脑时间基本稳定。
将鱼缸加热棒放到机箱内部不碰触任何器件、导线的地方,(我放在DVD驱动器金属外壳的上面)设置好定时开关的时间,临出门时插入定时器,回来可以立马开机。
实际使用,效果很好。

补充内容 (2024-11-18 08:11):
楼下很多坛友都认为是ATX电源的问题。买了一个电源换上,故障依旧。说明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么节俭的吗。。。换一台都舍不得

网友:
之前碰到过就是电源的滤波低温不行,换了就好使

网友B:
电源待机5V滤波电容不良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检查下吧。

网友:
换个品牌电源就行了

网友:
这定时器老当益壮

网友:
电源检查过吗?

网友:
换个电源,这几天再折腾个品牌电源航嘉HK280-22GP电源12V输出才9V多点,看着做工不赖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节俭的吗。。。换一台都舍不得

何不食肉糜?

网友:
换个电源就行了

网友:
电解电容的容量变小啦!换了就好呀!!!

网友:
电源问题,时间长了电容不行了,通常表现是第一次开不了机,第二次才能开...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同一般。搞个温控更方便,低于20度加热,到20度关断

网友C:
干了几年桌面运维了,见过主板BIOS电池没电导致不能正常开机的,你这种低温不能开机的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了几年桌面运维了,见过主板BIOS电池没电导致不能正常开机的,你这种低温不能开机的情况还真没遇到过 ...

10几年前遇过一次,客户每次用电脑要用风筒吹 2~3分钟才能开机

网友:
去年刚经历的,换个电源好了

网友:
电容该换了

网友:
换一个二手电源,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源问题,4楼说的是对的,5V启动电容容量下降造成的问题,动手能力强就拆开电源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电源里的电容怀上了,不想修就在网上买一个电源几十元钱就搞定了,简单。

网友:
这样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待机5V滤波电容不良就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检查下吧。

换了个电源,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