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703S的充电问题

楼主(2024-11-15):
众仪ZT-703S的充电问题:1、由于采用了加了保护板的18650锂电池,电池长度大于65MM,加上电池仓的弹簧比较粗壮,造成电池放置紧得很,快要把电池仓挤爆了,取放极不方便。2、充电到后期,红色充电指示灯不停闪烁,而且有些不规律,拖泥带水,就是不果断熄灭。
出于强迫症,把机子拆开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锂电池充电管理采用了TP4086B,从官方规格书得知此IC有两个充电截止电压(4.2V、4,35V)的版本,本机上采用的4086B从标识上无法确定是哪个截止电压的版本,只能通过充电时实测,最后确定居然是截止电压4.35V的版本。那么问题就可以解释了:充电灯闪的原因是本机采用的是标称3.7V的18650,其内置保护板的最高保护电压小于4.35V,还没等4086IC到结束关闭充电的时候,18650内置保护板断路保护了,保护后电芯有个自然降压现象,内置保护板又接通继续充电了,而后又保护。如此周而复始造成充电灯不停闪烁。

看来是众仪把充电管理IC截止电压与18650电池的最高电压版本弄错了。没有配套!

网友:
反馈得几千奖励

网友:
居然会这么弱智。

网友:
用过一次带保护板的18650果然放弃了,通用性不好。无论尺寸还是保护板本身,还有电池筛选也不方便。

网友:
这品牌,就这样,负极弹簧我剪掉了一半,我还设想过保护板改装到外面,他的布线是gnd一大块,无法找到合适切割处。

网友:
还有这芯片写了4086B,但是你对pdf文件引脚对不上,对tp5000x的引脚是对上的

网友:
这里提供tp5000x的引脚

网友:
我的到手还没管这个,你们都剪弹簧了?

网友:
万用表·很好,我换了电池没有事。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