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把螺丝刀拆修同惠TH-2817 数字电桥

楼主(2024-11-15):
为了玩FM高频头,2021年买了个二手同惠电桥,放在所谓的工作室(一楼),其实也就用了几次。
前几天打开,发现没有自检,显示也不正常。虽然自己对数字电桥不熟悉,但还是自己尝试修复。
用螺丝刀松开四颗螺丝,打开上盖,就是一块绿色主板,完全没有头绪...

楼主:
开机时,蜂鸣器发出滴一声,先从电源测量开始,但没发现不妥。一个人对着主板发呆。
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焊接的芯片会否长时间在潮湿环境下与插座接触不良,手头上没有插拔工具(不想找),于是用螺丝刀把所有芯片脚划一遍。

再开机,熟悉的自检回来了

网友:
一般是电容失效的情况较多吧

网友:
于是用螺丝刀把所有芯片脚划一遍,不怕设备短路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时,蜂鸣器发出滴一声,先从电源测量开始,但没发现不妥。一个人对着主板发呆。
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 ...

这个有点牛逼!

网友:
十多年前老产品,这么多数字电路,现在生产的估计会简单多了。

网友A:
这个频率最高多少?

网友:
老产品,芯片多

网友:
长时间不用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频率最高多少?

号称100K的

网友:
这货当时 多少钱?

网友:
可插拔也有缺点呀

网友:
这么多芯片,当时应是天价

网友:
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
这种修法真牛

网友:
这个办法很难评价

网友:
别带电用螺丝刀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时,蜂鸣器发出滴一声,先从电源测量开始,但没发现不妥。一个人对着主板发呆。
后来发现一个问题,就 ...

现在的电桥,一个万用表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