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无聊试了下洁厕灵的除锈去效果

楼主(2024-11-15):
家里小朋友要做除锈的化学试验,找来一段美工刀片

加入洁厕灵,一个小时后

三个小时后

一天后

一个星期后,已经除得很干净了

网友:
这个不错,下次也试试看。。。

网友:
就是酸洗,加点醋也一样

网友:
主要成分应该是草酸吧?

网友:
本体被腐蚀没有?有没有显微镜看看。
如果只能和氧化铁反应,不能和铁反应,那就理想了

网友:
洁厕灵的新用途

网友A:
洁厕灵可以做助焊剂焊接电池好像

网友:
这个可以使

网友:
不错啊,可以回去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洁厕灵可以做助焊剂焊接电池好像

是可以,但是腐蚀性太大了。不如助焊剂。

网友:
我以前买二手铁的小工具,经常用洁厕灵除锈。

网友:
洁厕灵也算是比较强的酸性溶剂了,使用都要戴手套,不能沾手。

网友:
这个试过,越便宜的洁厕灵越好用!

网友:
溶液适当加温是不是反应更快 点?

网友:
洁厕灵肯定有腐蚀性

网友:
洁厕灵做助焊剂焊,腐蚀性太大

网友:
要不要稀释的啊,不然稍微大一点用的量也太多了

网友:
我用醋试过,也是用的美工刀片,效果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