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直柄雨伞手柄海绵老化能更换吗

楼主(2024-11-15):
这种直柄雨伞手柄海绵老化能更换吗?现在用透明胶纸绕几圈也可以避免把手弄脏,不知道这种手柄如何拆卸能否网购这个配件更换,想换成普通塑料材质的手柄。

网友A:
买电工用的热缩管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电工用的热缩管套上

我没有热风枪,之前买了热缩管包手机充电线用火机和燃气灶上加热效果不太理想。

网友B:
医用自粘弹性绷带伤口包扎绑带纱布卷运动训练固定压透气弹力绷带
网球手胶手柄缠绕绑带吸汗带宽公路车方向盘握把布摩托车把手缠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医用自粘弹性绷带伤口包扎绑带纱布卷运动训练固定压透气弹力绷带
网球手胶手柄缠绕绑带吸汗带宽公路车方向 ...

谢谢解答。

网友C:
不值钱的东西恐难找到新配件更换

网友:
https://www.douyin.com/video/6851066318637010188

https://www.douyin.com/video/7326126956154522915

网友D:
搜自行车海绵把套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值钱的东西恐难找到新配件更换

都是以前购物或者参加活动送的几把直柄大雨伞因为放了好多年现在都出现海绵老化会弄脏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自行车海绵把套也可以。

看起是不错就是自行车把柄直径应该比雨伞的要大些可能不合适安装。

楼主:
把绳子绕在手柄海绵上可能不太合适。

网友B:
锅铲铁锅把手防烫套橡胶硅胶隔热套锅防滑炒锅手柄套加厚耐热套

小号【适用锅铲1~2.8CM】

中号【适用锅把1.5~3.5CM】

大号【适用锅把2~4.2CM】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热风枪,之前买了热缩管包手机充电线用火机和燃气灶上加热效果不太理想。 ...

吹头发的风筒有吧,用热风挡吹一下也可以的(热缩管)

网友F:
用电工胶布缠上!!!

网友G:
自己找一节PPR热熔管套进去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锅铲铁锅把手防烫套橡胶硅胶隔热套锅防滑炒锅手柄套加厚耐热套

小号【适用锅铲1~2.8CM】

如果能安装牢固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吹头发的风筒有吧,用热风挡吹一下也可以的(热缩管)

就是先用风筒高温档吹了只缩了一点点再用火机和放到燃气灶上加热还是没有缩到位,因为手机充电线插头偏大线又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工胶布缠上!!!

电工胶应该比较容易漏胶还不如透明胶纸。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找一节PPR热熔管套进去解决

我没有热风枪,之前买了热缩管包手机充电线用火机和燃气灶上加热效果不太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