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分享个进水机械键盘维修案例

楼主(2024-11-15):
收到把进水的键盘,插电灯光烁按键没反应,全拆键盘轴体后看到主板的样子
1,腐蚀还挺严重,清洁干净PCB后发现主线路过孔处有断点(红圈处),飞了根白线连通。

2,看到轴座有腐蚀,直接拆下换掉。

3,主线路连通后,键盘正常,测试按键触发发现小键盘区,有一竖排按键不触发,测量发现是公共脚到主控断线(蓝圈处),找断点着实花费了不少时间,过孔很小,跟针尖似的,还好最后成功找到,飞线成功修复。

4,再次通电测试后触发正常,灯光有些不亮,客户说灯光无所谓,就此结束维修,算是不完美维修吧。

网友A:
手艺好,就是过孔修复换成细铜丝从过孔穿过,两面焊接,修复过孔线路而不是飞线就完美了,板子能好看不少。RGB灯路比单色复杂不少,要修复得花更大精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艺好,就是过孔修复换成细铜丝从过孔穿过,两面焊接,修复过孔线路而不是飞线就完美了,板子能好看不少。 ...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A:
强迫症,虽然板子往里一塞就看不见了,还是膈应。玩剪线的时候,碰到板子有飞线的我都要拆了,找断点重新弄一遍

网友:
技术真不错,能找到细小的毛病。

网友:
拆的工程量不小

网友:
技术不 错,找故障点不容易

网友:
这是个细致活

网友:
飞线技术不错

网友:
飞这么粗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强迫症,虽然板子往里一塞就看不见了,还是膈应。玩剪线的时候,碰到板子有飞线的我都要拆了,找断点重新 ...

同感,讨厌飞线

网友:
飞线手艺好的基本上看不出来。

网友:
飞线好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