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青花韵1号1.5伏锂电池

楼主(2024-11-15):
(图片)

楼主:
这种电池不能用于收音机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于 收音机啊

网友:
原来是这种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于 收音机啊

降压板里有振荡电路,干扰调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用于 收音机啊

调频的估计可以,中波的不行,干扰太严重了。

网友:
原来里面有锂电池

网友:
12000,真敢标啊

网友:
一号比18650要短,它这是什么尺寸的锂电?

网友:
用的是26650电池吧,12/4.2≈2.9ah,这也太差了

网友:
应该做个3v,这1.5用途不广泛

网友:
1号电池内部空间大,,5号的恒压电池内部结构如何

网友:
又长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不会是使用了降压电路吧

网友:
就是3.7V降压为1.5V

网友:
但凡用mwh标注的锂电池,都是不正经的玩意。

网友:
热熔胶固定的小板有点随意

网友:
像是18500锂电池,没用18500镍铬电池。

网友:
12000,是不是多标了个0

网友:
标的是12000MWH,而不是12000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