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RadioShack老式对讲机太耗电了改装一下电池

楼主(2024-11-15):
平时玩以讲机就这对,这个牌子的鲜少看见,以前见过有做收音机的,能存20组频率不过频率显示是没有的,只有代号1-20,按下SAN即可搜索配对,可惜太耗费电,如果用普通的干电池四节玩不到一个小时OVER,最大的鸡肋,难怪成不了品牌机。好用是好用,天线的外层胶时间也是变废了自然散落着实难看。还好手上有一台频谱仪顺便拿来测试。

电池采用相机3V电池,外壳很是不锈钢外包一层热缩管配上丝印很清晰的打码字,不输鹏辉的大个子同样是3V900MA。手上没有点焊机就用烙铁把电池的正负极首尾相连形成6V,代替原来的干电池1.5V4个串联,直接焊线找到电池的正负极,自己用的就不讲究美观了。

网友:
伊拉克战损成色啊

网友:
的却是凑了点,能用就行。

网友:
这天线是原装打骨折的吧

网友:
去打野?手机不好用?

网友A:
模拟频谱仪,那个波形能干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频谱仪,那个波形能干啥用???

看发射功率的。功率大波幅越高。ll

网友:
外观不好看呀!!!

网友B:
开车去戈壁滩沙漠野游,还是对讲机方便实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车去戈壁滩沙漠野游,还是对讲机方便实用。

去那样的地方卫星电话才保险,对讲机没啥用,毕竟相互之间都可视,独自去更不需要对讲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去那样的地方卫星电话才保险,对讲机没啥用,毕竟相互之间都可视,独自去更不需要对讲机了... ...

卫星电话肯定是好,就是太贵,一般人玩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卫星电话肯定是好,就是太贵,一般人玩不起。

有这需求的比如去沙漠等无人区旅游的这些人可不是”一般人“...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需求的比如去沙漠等无人区旅游的这些人可不是”一般人“...

快了,11月6日,北斗三号短报文公众应用商用试验启动,普通人就可以享用。

网友:
天线的问题解决了吗,频谱仪不是白出镜了吗?还以为要套个热缩管什么的。

网友D:
频率463不是民用范围啊,看又不像商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频率463不是民用范围啊,看又不像商用的

美国的公共频率吧

网友:
他家有个超级牛叉的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