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做个简单结果反馈,锂电池确实牛憋克拉斯

楼主(2024-11-15):
之前发了两帖,关于做了个铁锂电池,还装了个电压表(后话,昨天还给电压表买了个铝合金支架,比表还贵

到手其实仅仅第一次用完,然后充满了电,本周开始用,目前周五了,电压基本没怎么降,开路53v大,行使最低51v+,如果是以前那个铅酸电池,周五应该就没啥电,开始亮红灯了

实际里程不好统计,反正每天就跑几公里,不多,总之比铅酸牛到那里去了

其实电瓶车原配那个铅酸还是可以的,但后面更换那个就不行了,充满电,使用就掉电厉害,虚电严重。

网友:
做好安全工作就行,做好绝缘和电池保护均衡

网友:
使用锂电池还是要小心点,电动车出事的基本上都是锂电池出事。

网友:
铁锂相对安全,三元就要很留意了

网友A:
应该是你原来电池容量太小了,还有可以升级一下蚂蚁或极空的保护板,或者便宜的铁塔板也可以手机看电量啊

网友B:
再搞块太阳能板,把换下来的铅酸电瓶利用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968-1-1.html

网友:
铁锂电池的性能还是比较稳定的,倒是价格比老式电瓶要便宜一些

网友C:
铁锂看电压估算电量迟早得推车,要用库仑计看电量才准,铁锂放电电压几乎是一条直线非常稳,等发现电压变低了会Duang一声就没电了!

网友:
锂电池能量密度比铅蓄电池高得多,就是安全性低得多。

网友:
现在锂电池也是有好几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原来电池容量太小了,还有可以升级一下蚂蚁或极空的保护板,或者便宜的铁塔板也可以手机看电量啊
...

不是容量问题,还是电池本身质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搞块太阳能板,把换下来的铅酸电瓶利用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1968-1-1.html ...

算了,太阳能我就不想了,直接卖了,据说七块钱一斤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看电压估算电量迟早得推车,要用库仑计看电量才准,铁锂放电电压几乎是一条直线非常稳,等发现电压变低 ...

我之前测试了,最低43伏没断电,只是锂电池后期电压下降比较快,不像前面抗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锂看电压估算电量迟早得推车,要用库仑计看电量才准,铁锂放电电压几乎是一条直线非常稳,等发现电压变低 ...

功课我是做足了的哈,我也怕当山大王

网友:
,等发现电压变低了会Dnang一声就没电了!得大概估计能跑多远和实际跑了多远

网友:
自己改装电动车啊,不错不错,就是得小心点

网友:
上次在一个帖子有人说,他用了十年,他那时有机会接触到这种正品电池,然后自己就把铅酸给换成这种电池了。他比锂电池车出来还早几年。好像充电啥的都是他自己弄的,或者单位的人弄的,用的公司资源

网友:
组了几组磷酸铁锂电池还不错

网友:
铁锂相对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