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5B液晶屏幕维修大赏

楼主(2024-11-15):
我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液晶屏维修的帖子,自己也发了一个更换匀光片的帖子,但是这些都不太系统和全面。后来经过网友的提点,我再次维修了福禄克15B的液晶屏。中间经历十分坎坷,想我的经验可以让需要者少走弯路。

首先,福禄克的液晶屏幕的构造和我们国产表后者其他的液晶是不完全一样的。它使用的是透明偏光片后面加白色匀光片的结构。和我们一般看到的偏光片加铝反射膜的构造不一样,这也造成了维修初期的困扰,我一度以为白色的匀光片就是偏光片,迟迟不敢动那层塑料偏光片。

15B的液晶主要问题是粘接剂,包括偏光片和匀光片的胶水,他们会老化脱胶或者变质。如果是偏光片胶的话,会从边缘脱胶,造成屏幕中间和边缘颜色不一样。这一般是早期的损坏,到了后面,匀光片胶会老化,表现是整个屏幕变暗淡。这两个问题我都先后碰到了。

更换匀光片可以看我的另外一个帖子。由于我没有买到匀光片,我就用白纸替代,这个效果和铝箔片相比,更接近原来的颜色,唯一的缺点是可视角度不行,当然铝箔也一样。如果想要可视角度,就必须买到匀光片。可惜我也没不知道从哪里购买。

偏光片可以选择淘宝卖家的银色带铝箔的,一定要买大一点,不然可能不够用。因为可能裁错方向或者贴出气泡,我因此买了两次!

最容易出错的是角度问题,如果裁切的角度不对,液晶里面不显示的地方也会隐约看得见,在第二章图片中。偏离两度就可能出现,亮度是很小的范围,不好掌握,因此可以试着做几个不同角度的,比较效果。我最后贴出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第三张图片,依然不算十分到位,从正面看不如稍微倾斜一点清晰。没办法,卖家没有标注角度,眼睛看总会有误差的。

网友:
已经很好了,不错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这回总算是医好了

网友A:
一直有点奇怪,既然是易损件,怎么市场上很少见到卖的?
这个真不好搞,不知要拆装多少次,才能达到楼主想要的效果。
怕就怕厂家定制的偏光膜,很难知道具体的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点奇怪,既然是易损件,怎么市场上很少见到卖的?
这个真不好搞,不知要拆装多少次,才能达到楼主想 ...

没市场,坏了直接换屏就行了,谁修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有点奇怪,既然是易损件,怎么市场上很少见到卖的?
这个真不好搞,不知要拆装多少次,才能达到楼主想 ...

偏光膜还怕什么定制,自己比划一下就有了

网友:
找台旧,坏的液晶屏或者手机屏,拆下背光部件呢!

网友:
不一样的液晶屏,

网友:
已经很好了

网友:
修理的手艺真不错

网友:
修的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表一看平时就很爱惜,用到屏都老化了,还是成色这么好

网友:
有台15B,不常用,没准以后能用上此方法

网友:
动手强 ,赞一个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不知道背光开启后如何

网友:
没换过偏光膜,看看学习一点常识。

网友:
老的胜利DT930F+也是前面偏光片后面反射膜,角度在贴膜前一试便知,明显能看到不一样,反射膜我直接用LED灯的反光片,不用胶水粘。

网友:
在什么样的使用场景下偏光片这么快老化?我的117C有10几年了依然很好

网友:
买90度偏光片,2个角一个横向,一个竖向剪开就行

网友:
这就个银底反光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