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拆倍思车载逆变器Pro 150W(BS-C115-03)及维修翻车记

楼主(2024-11-15):
倍思这个150W的逆变器搜索了全网居然没有拆机图,也没测试的帖子或视频,最多就是有些类似商品介绍的一些内容,包括方案介绍都没找到,也不知道这功率有没虚标。
这个东西之所以会到我手上是同事的说不正常没输出 ,让我看看。

到手拍了一下外观,马上拆

整体图,倍思东西外观设计还是可以的,都做得很有圆润感,一看就不是山寨的感觉

两位国标插座

背面也是有点圆润,可以看到后盖缝隙很小

看看参数表,最大输入有20A?最大输出150W,充电的C口最大是30W的,U口24W

挖出螺丝孔的胶封就能拆掉螺丝了

这个卡扣不太紧,轻轻用力就拿下来,看这结合缝这么紧密,还要以为要撬。看着这些缝隙就要表扬一下,对比众仪那表的缝,这个实在是高一大档次。

还是经典的黑色PCB,其实黑色PCB看着高档,但要跑线看起来真很辛苦。

就是这个单片机SC8F2892B  SOP16封装,后面翻车已经拆下来

这尾部的C和U口充电模块,直接在12V跳过来再进协议小板的,所以这个快充最大支持的是12V,并没有升压到20V

可以看到变压器,当时第一感觉这变压器能带150W?

把板从外壳上拿出来测试,为了方便顺便把数显板也扣出来,这里就是隐患,当初就不应该把显示板扣出来的

逆变方案是两个TL494C,网上找到一个类似的电路图来对比,居然主要电路是一样的,只是控制部分和反馈都单片机控制 ,494的12V供电也是单片机进行控制通断。

494这里的线路基本和下面的一样

两个TL494C

前级升压用到两个FHP150N04 ,就是这里散热金属导致翻车了

后级桥输出,四个 SIF18N50F

显示管其实挺好看,还很薄

板上唯一一个按键,长按就可以开机,打开逆变功能,一开始 还以为这坏了,没输出,结果 是要长按,还跑线找了好久开关怎么控制,浪费半天时间。
现在打开逆变功能,马上测得有输出,电压有220V,搬出刚到手的703测了波形,是修正正方波,不是正弦波。对比网上说的修正波,应该这个是正常的。

然后接个60W的灯泡,一打开逆变,马上就220输出就没了,看来是带不起负载。再找了个20W的热融胶枪,居然可以带得起,不会自动关闭输出了,网上一阵搜索,后来找到一个类似的案例带不起大负载的,说明是高压整流滤波电容不行,我查了一个这板用的电容是450V/10UF,拆下来测了,容量9.9UF感觉没多大问题,但本着能大就换大试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一个400V/22UF的换上,然后奇迹真发生了,,现在打开逆变功能。60W的灯泡可以稳稳带起了,看来问题解决?

可以看到60W灯泡已经大亮,也没有保护关机

可以看到电源也有65W的功率了,应该是没问题,有点兴奋。难度真修好了?

接了示波表看输出波形,也没问题

反复开关,波形也稳定

于是把60W灯炮换成100W的再来试,结果这里又保护了,后来一看原来是电源输出电流6.5A设置小了,电流已经拉满,电压降低,逆变器应该是低压保护了。

准备再调大电流测试一下,结果好像是动到显示板,显示板接触到MOS管的散热片,大概有一小声“啪”,然后显示板不亮了,心想这下坏了,不知道是不是烧MOS了,结果 再按按键已经没反应,显示板也没亮了,这时供电电流就0.10A了,原来正常应该是0.03A的,用手摸了,发现12V-5V附近明显发热,但不确定是那个元件发热,,马上测5V电压已经没了,应该是5V部分有短路,,直接祭出烧机大法,在5V电容处接入维修电源5V,结果单片机发热了,一测单片机供电VCC脚果然对地短路,玩完了,刚想修好收工,结果 直接来个绝杀,这单片机没得救了。

显示板这些测试点裸露的,其中有一个发黑的,应该就是它和散热片碰到了。

完全没反应了

吹下单片机,5V供电没短路了,5V电压出来了,再测单片机确定VCC和GND脚是短路了,已经可以确定死透了。

总结下来,还是太大意了,这显示板拆下来是祼板,然后MOS管散热片是带12V电压的,无意中让裸板中的测试点接触到散热片了,等于直接让单片机显示端口接上了12V,马上把单片机击穿了,本来以为马上修好正高兴,结果翻车了,还是翻得没救那种,你说烧MOS,烧494都可以换件,这烧了单片机还玩毛线,网上型号的资料少得可怜,更不说是有拆机板了。

以后要吸取教训,测试要做好绝缘隔离工作,不能偷懒。

网友:
类似古人画蛇添足的结果

网友:
不是纯正弦波,坏了就坏了吧,不心疼。可以改为普通插座。前面看着有空间,再切割塞一块炬为的电压电流表进去,做功率测量用。

网友:
分析的比较到位

网友:
这是修了个鸡魔...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
拆修的挺详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网友A:
曙光咋现结果功亏一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曙光咋现结果功亏一篑

的确是这样,很气人

网友B:
自己搞一个别的单片机,搞一个转接板,接上,自己写程序。也不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搞一个别的单片机,搞一个转接板,接上,自己写程序。也不是不行

这工程量有点大,还是算了

网友:
带电试机,最怕的就是短路损坏,还不知那一会发生。

网友:
血亏 翻车了

网友:
不是正弦波确实不算好东西

网友:
能达到150W吗

楼主:
网上就是找不到实测的帖子或视频 ,后来我在京东这商品连接看到些评价,说应该是可以达得到150的

网友:
倍思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工程量有点大,还是算了

那能不能送给我研究一下,我搞好了又退给你

网友:
单片机出问题不好修,得有相应程序才能用。可以改普通插座,加功率计表头。

网友(2025-01-20):
总体来说做工还是可以,车上用的逆变器好做工的有没有推荐的,200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