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钻电池的控制板,补个mos管怎样?

楼主(2024-11-15):
是不是 会劲更大
买的裸机配的电池收到啦,5节电池的,看着还行。每节都测了内阻,在18-23m欧
电池皮上还有印字

空位上加个同型号的mos管怎样?

楼主:
线是 硅胶线,但是 同一色 就太不讲究了

网友A:
NTC也没装,没看到检流电阻,不改检流电阻,只增加MOS管应该没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TC也没装,没看到检流电阻,不改检流电阻,只增加MOS管应该没什么用

一些保护板好像是检测MOS管压降作为检流电阻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些保护板好像是检测MOS管压降作为检流电阻使用的

我买了几个电池套件,保护板都是有检流电阻,一下没想起,检测MOS压降的应该也有,这块板如果是这样的主控,那直接补上MOS管就行了

网友:
补不补的要看工作电流,用用就停掉并且要拔掉电池重新插才能继续用的才需要补MOS,否则不需要!

网友:
你要是两并的电池补个mos还有点意义。

网友:
没啥意义,便宜的电池性能都不行的。

网友:
没有必要,再加一串电池就要补

网友:
加管可以降低导通电阻减少发热,整体输出电流不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