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谢谢熊猫哥的提醒,进阶充电宝type-C口的diy

楼主(2024-11-15):
手头有个原来买手机时送的华为充电宝,比较薄方便携带,手机早换了充电宝还挺好,虽没有快充能10w充应急用用也凑合,
原来的输入接口是microusb,这种线现在比c口线少见,寻思着再加一c口,方便使用,
之前改了一个老充电宝,谢谢苏州熊猫哥提醒下拉电阻的问题(具体请见另一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4279-1-1.html点击),这次考虑进去,
全部改装物料,充电宝、1是5.1k电阻、2是分离的c口座,

这个充电宝拆机比较方便,箭头处两个螺丝去掉,取下盖子,再用热风吹一下外壳便于取下电池粘着的半边壳子,

用8139坛友的办法,用c口座的金属壳子打孔,箭扣所指是取下c口内座子的卡扣,

T12在尾部加热,同时下压,热扣下一块塑料,

六脚c口座改造,红色是电源正极,蓝色是电源负极也是接地,橙色是两个5.1k下拉电阻,

负极和原microUSB座的外壳相连同时起到固定的作用,找到正极的跳线点焊接好,完成c口座的安装,

充电宝的电路,

打胶掩饰焊接功夫

装回外壳,试机正常,c口pd电源也能正常输入充电

这个充电宝电池标称5000mah,衰减比较小,还能应付现在大多数手机充满一次

网友A:
手艺不错  但是 不支持快充  还是差了点

网友B:
4202年 新产品如果还不是C口 就不买

网友C:
de个小bug,下拉电阻是5.1K,丝印512,6P母座焊接0603的电阻确实有点难度,打胶掩盖作案现场=看不见就等于没有

网友:
好不好看不重要,好用就行

网友D:
好像提醒了,又好像没提醒。

网友:
撸主打得一手好胶啊...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E:
打胶掩盖焊接现场。

网友:
能用上就好,弄个红包买个转接头也可以

网友F:
下拉电阻5.1K的确比较难焊接,热吹可能要好看一点。

网友:
敢下手的在我眼中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拉电阻5.1K的确比较难焊接,热吹可能要好看一点。

非专业选手,工具不齐全,没有热风枪,这种小原件焊接采用尖嘴或者刀口烙铁的“拖”字诀焊功,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提醒了,又好像没提醒。

熊猫哥热心、事情又多,随手点拨的事,别放在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个小bug,下拉电阻是5.1K,丝印512,6P母座焊接0603的电阻确实有点难度,打胶掩盖作案现场=看不见就等于 ...

谢谢提醒,已经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错  但是 不支持快充  还是差了点

嗯,是这个意思,凑合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202年 新产品如果还不是C口 就不买

你是对的,数码型号一般买新别买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胶掩盖焊接现场。

顺便固定线路和绝缘

网友:
中间两脚用一个512的就行

网友:
充电宝,想买新的,但是旧的又有好多

网友:
这个C口的接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