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奇怪,两节高压线圈不连接也能拉弧

楼主(2024-11-15):
事情的起因是昨天翻抽屉掉出一个液晶电视的CCFL背光线圈,我想看看能不能拉出电弧。

初级本来是有粗细两个绕组,因为不知道匝数,做自激反馈麻烦,就给拆了,只用一个绕组。拆到一半,估计剩下20匝,当初级,就是下图中间组线:

两侧是高压线圈,这个变压器是推两根灯管的,所以有两个高压线圈,本来是想把两个线圈串联起来,结果发现有一个线圈没有电阻,仔细一看线断了,可能是我拆线圈的时候碰断的。

下图左边那一根细线,太细了,用镊子轻轻一拉,又断掉了一截。

确定自己没有能力接上去

反正废了,两个线圈也没有必要再串联起来,接上TL494驱动MOS管电路,100KHz方波占空比50%,12V电源,我是想通过负载波形看看MOS管的关断速度够不够,没想到它竟然拉出电弧了。

实测2CM电弧不成问题,再长就高压包自身打火了,看到火苗在变压器上串来串去。断电一测,另一个线圈也没了电阻,估计内部烧断了。

关键是缩短打火针距离,它又能拉出电弧,断线对它完全没有影响,两个线圈悬空,根本没有回路,不知道是怎么打出火来的,说是内部击穿吧,正常工作的时候,变压器那边一点看不出来,而且两个高压包离那么远。

画个示意图:

网友A:
见过特斯拉线圈吗?超过万伏后有没有另外一极已经不重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过特斯拉线圈吗?超过万伏后有没有另外一极已经不重要了。

有幸接触过的生物还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不?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
那里还有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特斯拉线圈吗?超过万伏后有没有另外一极已经不重要了。

大型特斯拉线圈是要接地的,太小的不用接地,但是断成两截就不能确定从哪个地方放电了

网友:
好玩的很,小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幸接触过的生物还能见到第二天的太阳不?

没玩过特斯拉线圈?小功率特斯拉线圈上万伏电压随便打在手上也没事,最多有点烫而已,我用它电过老鼠,把老鼠JJ都烧没了,老鼠也没挂掉

网友D:
这个厉害了,可以当煤气灶的点火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厉害了,可以当煤气灶的点火器吧

燃气灶点火器通过倍压电路,电容储能放电,是脉冲点火,比较省电。我这个是高压持续击穿空气,按1厘米10000V估算,两端电压至少20000V,点火烧纸什么的不在话下,就是太耗电,电池用不起。

网友:
要做好防护,对人,对敏感器件都要。

网友:
可以做个电弧打火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玩过特斯拉线圈?小功率特斯拉线圈上万伏电压随便打在手上也没事,最多有点烫而已,我用它电过老鼠,把 ...

这个玩得太狠了

网友:
可以野外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