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主控SM2258XT G AB,ROM两孔短接不认盘

楼主(2024-11-15):
国睿驰固态,故障为无法格式化。diskgenius认盘,主板亮红灯。我是用的硬盘盒,ROM两孔短接就不认盘了,主板不亮红灯了。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短接后应该不亮,可能工具不对,打开工具,右键属性里修改兼容性,如WIN7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8XT

网友B:
老老实实买个1153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后应该不亮,可能工具不对,打开工具,右键属性里修改兼容性,如WIN7

http://xmrom.kmdns.net:5000/00 ...

谢谢,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买个1153E

也有可能是个问题

网友:
会不会你短接错了
pcb完整图片发一下

网友:
转接卡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后应该不亮,可能工具不对,打开工具,右键属性里修改兼容性,如WIN7

http://xmrom.kmdns.net:5000/00 ...

楼主好人啊

网友C:
你的描述也不是很清楚,主要是板子照全了,这也看不道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描述也不是很清楚,主要是板子照全了,这也看不道孔呀。

不好意思,迟到了

网友D:
怎么这板上缺好多的元件哦
找到相应的软件了吗?SM2258XT 主控的软件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这板上缺好多的元件哦
找到相应的软件了吗?SM2258XT 主控的软件太多

磁盘管理里有盘符,diskgenius也有盘就是不能格式化,短接后磁盘管理里就没有盘了,2258软件试了十几款了

网友:
ROM两孔短接,主板红灯不亮,是正常的,还是拿1153E转接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