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明白,电摩的永磁电机相线电流和输入端电池电流的关系。

楼主(2024-11-15):
对于目前的电车,采用的驱动应该都是永磁电机和航模电机应该算是一个玩意。电池的电流经过控制器以后转换为三相交流电源驱动,那么问题来了,假设电池输出为48V10A,那么对应的电机相电流是多少?另外控的调速,采用的是频率固定调占空比的模式,还是调频率的模式?

电两轮也改了几台了,但是原理一直是半懂不懂,属于不可原谅滴~~~,不懂就问,求各路大神解答,谢谢先。

网友A:
假设是48V的电池,电机是300W那么这个电机额定电流也就6A左右没具体电流由控制器给多少就是多少,也就是调速。

假如你上坡,电机打不动,那么电流就会超过6A,也就是电机过载,甚至发热烧毁,当然,匹配的控制器会保护电机不至于过分的过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设是48V的电池,电机是300W那么这个电机额定电流也就6A左右没具体电流由控制器给多少就是多少,也就是调 ...

我的台铃萌苏用铁塔电池启动的时候干到20多A了   这么说电机有1200W了

网友C:
三相交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台铃萌苏用铁塔电池启动的时候干到20多A了   这么说电机有1200W了

启动属于堵转过载,瞬时过载问题不大,毕竟电机烧了是需要热量积累的。

网友D:
最大电流时:电机相线电流=电池母线电流/占空比
比如堵转时母线电流10A,功率器件栅极驱动占空比50%,则电机相线电流为2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台铃萌苏用铁塔电池启动的时候干到20多A了   这么说电机有1200W了

起步的时候,确实能干到一个多千瓦的功率,我十几年前的老车,用万用表实测打不到,后来买了分流器测出来就是控的限流值25安。我是48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相交流电源?

这个没必要怀疑,只是没有三相自耦变压器,我盆友是试过的,他用自耦减压变压器带这类电机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电流时:电机相线电流=电池母线电流/占空比
比如堵转时母线电流10A,功率器件栅极驱动占空比50%,则电 ...

不用堵转吧,比如正常负载,电池电流10A,那么电机的三相电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大电流时:电机相线电流=电池母线电流/占空比
比如堵转时母线电流10A,功率器件栅极驱动占空比50%,则电 ...

另外,电机调速是采用的什么方式?是固定频率调占空比,还是变化的频率?如果是固定频率,那么一般采用什么频率?50HZ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台铃萌苏用铁塔电池启动的时候干到20多A了   这么说电机有1200W了

短期过载(超载)完全有可能,额定功率是指可以一直使用的功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另外,电机调速是采用的什么方式?是固定频率调占空比,还是变化的频率?如果是固定频率,那么一般采用什 ...

是固定频率调占空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固定频率调占空比

由慢到快,开关不是越来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固定频率调占空比

控的频率固定,占空比可调的话,那么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
不可能固定频率。

楼主:
看了一下主控电路,6个MOS或者IGBT做开关输出三相交流电压,每个时间段控制相电路的两个开关导通,这么说来应该是通过占空比来实现调压输出?随着电机功率越大,占空比就越大,不知道我的说法是否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主控电路,6个MOS或者IGBT做开关输出三相交流电压,每个时间段控制相电路的两个开关导通,这么说 ...

是固定占空比,调频控制速度的。频率从0起调,最高多少要根据特定电压和负载下的转速或者控制器限制最高速转速和 磁极数来计算。
电动车电机也是直流无刷电机,本质上和他们改装的一万转以上的涵道风机电机差不多。有感驱动轻载时只要电压给得够,霍尔速度够快,控制器不限速,散热跟得上,电机工艺过关动平衡够好轴承够好,一样可以上万转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