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金士顿内存质量也太次了吧!

楼主(2024-11-15):
从01年开始DIY电脑,从SDR DDR1 DDR2 DDR3 DDR4 DDR5内存我手里都有。最早的SDR内存是PC133的,我有好几条,24年了金手指还是金灿灿的,完美使用。就2011年京东自营买的DDR3 1333 2G 金士顿内存,正常使用中,金手指镀层竟然会脱落,不可思议。MAIL给KST技术支持,拍照给他们鉴定,回复说是正品。那就不明白了,正品质量那么差吗?以前装机首选就是KST,现在要换换啦。以下是邮件原文,叙述了装机以来的遭遇:
2011年在京东自营购买的金士顿内存,是DDR3 1333  2GB 双面台式机内存。使用中多次发生内存接触不良导致的电脑不能启动。事后都是插拔内存,用橡皮擦拭金手指搞定。此问题时不时就会发生,给我造成很大困扰。最近又加了条你们金士顿的内存,就比较了下2条内存的金手指。发现这条2G 的内存,金手指镀层都脱落了,这就是造成电脑时不时不能启动的原因。照理来说这金手指不管用多久都应该是金灿灿的,哪怕有氧化物,用橡皮一擦,还是会变的金灿灿的。而这条金手指镀层脱落,露出里面铁的本色。故此我怀疑这条是假冒的内存,请贵司予以鉴定,谢谢. 上传了7个内存照片,请查收,谢谢!

网友A:
不是有终身质保吗,申请保修啦

网友:
镀层磨损了,里面黑的是镀锡层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终身质保吗,申请保修啦

保修没问题,我只是吐槽质量,以后换牌子了。

网友:
我手上好几根,个个都不错

网友:
金士顿假冒很多,当然正品质量也不咋滴

网友B:
你是用了专门擦金手指的橡皮吧?淘宝买的?那种带磨料的,本身就会磨掉金层。
如果你用不带磨料的橡皮,纯色黄或者白,那么才是金手指本身的问题。
金士顿的,质量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当然,不排除某一批镀金工艺出了问题。但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这种大厂,一有工艺异常,质检都是能够通过大数据发现的,通常不会出现这种低级错误。

网友C:
橡皮擦 越擦越完蛋  镀层全擦没有了

AZ防锈剂 弄棉签上  来回擦擦

网友D:
忘记哪年开始了,听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牌子的优盘假货最多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橡皮擦 越擦越完蛋  镀层全擦没有了

AZ防锈剂 弄棉签上  来回擦擦

是吧,有这说法吧,我现在都不用橡皮了,有都是棉球或棉签蘸WD40擦的

网友:
棉签蘸点WD-40擦就可以了,别用那种专门的磨料橡皮擦。

网友:
现在的内存还有镀层吗。
感觉以前的都是金灿灿的,现在的颜色暗淡。

网友:
金士顿的条子好像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了专门擦金手指的橡皮吧?淘宝买的?那种带磨料的,本身就会磨掉金层。
如果你用不带磨料的橡皮,纯 ...

资深DIY玩家用啥橡皮会不知道?就是学生用来擦铅笔字的纯白的橡皮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记哪年开始了,听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牌子的优盘假货最多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

邮件回复我了,绝对是正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橡皮擦 越擦越完蛋  镀层全擦没有了

AZ防锈剂 弄棉签上  来回擦擦

我不信,一直用普通学生橡皮擦了无数条内存,都好使,都排除了接触不良的故障。难道KST的金手指是豆腐做的?而友商确是货真价实镀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信,一直用普通学生橡皮擦了无数条内存,都好使,都排除了接触不良的故障。难道KST的金手指是豆腐做 ...

  朋友修电脑  里面金士顿  都给他擦成这个鸟样  ……

网友:
一种是化学反应另一种就是物理磨损

楼主:
KST技术支持回复邮件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