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ap刷固件,在刷固件的路上卡住了

楼主(2024-11-15):
室外ap想刷一个固件,不知道能不能刷breed

主板写着XD9531
putty里读取到的数据147ap honey bee
这是个什么系统
只能读取到这些信息,但是没有地方输入命令,是不是操作有错误

网友A:
看到SPI闪存了,上编程器吧(十块钱的CH341A就行),先备份原机固件,然后随便整。TTL我是记不住那么些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SPI闪存了,上编程器吧(十块钱的CH341A就行),先备份原机固件,然后随便整。TTL我是记不住那么些命令 ...

147 ap honey bee这个是小博无线ap吗

楼主:
147 ap honey bee这个是小博无线ap吗

网友:
高通的东西,太容易搞了

网友B:
9531的处理器,性能太弱了,没啥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531的处理器,性能太弱了,没啥玩的

没有AC,默认的wifi密码太弱了,不刷不行啊

网友C:
还是建议用编程器

网友D:
我有个9344,是5G模式,加上很省电待机一瓦多所以还没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建议用编程器

下单了编程器,还要等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9344,是5G模式,加上很省电待机一瓦多所以还没淘汰。

一瓦多这个就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