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大艺A7充电器,怎么绕过检测脚,让充电器一直有输出

楼主(2024-11-15):
手里有一个大艺A7充电器,但是,手里的电池都是A3的,现在不插电池,充电器没有21V输出,怎么屏蔽检测脚,让充电器一直有输出?

检测脚和负极短接?

网友A:
看上去似乎检测是这个脚。看电路,这个不需要协议,只是简单的电平变化。先不接电池,测量检测脚电压,然后接上电池,再测电压,然后就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似乎检测是这个脚。看电路,这个不需要协议,只是简单的电平变化。先不接电池,测量检测脚电压,然 ...

接不接电池,检测脚电压没有变化,一直是4.97V  正负极接电池充电器闪红灯,有输出电压。看样子像是检测到负载然后才有输出电压?

网友:
检测脚不是连温度传感器的吗?应该直接接正负极就行

网友:
检测脚接个有电压的电容试试

网友:
看看电池上边的检测脚接在哪,然后测其电压,弄个电阻接在正极,模拟检测电压。

网友B:
大艺也是瞎作,电池接口原来是A3,又搞个A6出来,还来个A7,也不知为什么瞎改一气,而且接口结构和尺寸都不一样,如果是因为嫌接口尺寸小,想增加强度改大一点还情有可原,不过每次只加大1毫米左右,显然不是这个目的,难道就是为了多卖他的工具和电池吗?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利益吗?谁知道以后还会出A几接口,就凭这一点,就不应该选大艺及大艺款的工具,手头有的能处理掉就处理掉,买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艺也是瞎作,电池接口原来是A3,又搞个A6出来,还来个A7,也不知为什么瞎改一气,而且接口结构和尺寸都不 ...

大艺工具给我的印象就是大路货,没什么特点。

网友:
给MOS的DS弄个短路开关

网友:
找不到拼多多的一个人的评价拆机图了,我记得有一款插口转换器的电路板是在 检测角和负极之间加了一个电阻来欺骗识别,达到可以使用换平台使用的,能不能充电不清楚。

网友:
国家不作为。应该设计几款大小不同的电池标准,包括接口样式,尺寸大小,协议等等,让所有的电动工具都用这些标准,让用户手里的电池适用于所有的电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