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V手枪钻锂电池均衡充电保护板

楼主(2024-11-15):
  因为厂里经常需要用手枪钻拆装东西,所以购置了一些12V手枪钻锂电池。这些锂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大家应该多少都出现这种问题:充电器显示充满,实际使用又用不了多久,或者直接无法使用,测下总电压总是偏低。拆开发现有一两个电芯电压极低,另外的电芯却近乎饱和状态,网上搜索了下。这种应该就是长时间充放不均,慢慢拉大了电压差距导致。只能把低电压的单独充上来,再装回去,有时候直接是电芯坏了,得更换电芯。经常这样做就感觉很麻烦,  这种麻烦持续很久。然后最近无意中就在网上寻到一款叫12V均衡充电的保护板,客服说这个均衡充电板,有电压检测功能,能微调电压,降低电芯间的电压差距,听上去不错,就买了个回来做个简单测试。如图:

保护板

保护板

看上去元件好像不少,与其他的12V保护板相比,好像没啥差距。。。。。

然后找到3个拆下来,已经放置一段时间的旧电芯 测试
电芯上分别标识着电压。三个电芯初始电压为3.351V,3.48V,3.80V.

然后叮叮当当花了点时间把板子焊接上,充电前,再次确认下电压:

接着插上充电器开始充电,大概充了3个小时左右吧,充电器绿灯充满,拔掉充电器测量电压。
电压测量分别为:4.121V,4.102V ,4.198 V。
‘’
最大压差为0.096V,感觉还行吧。不过呢。。。
第二天想想还是找客服问了下,压差0.1V属于正常吗,客服回复这个压差值是不固定的,根据电芯情况决定。一般情况情况下,充满电后,放置一段时间,保护板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放电微调,尽量降低最大压差。正好电池放了一晚了,还没有使用,就再测试下个电芯电压,测量结果如下:
分别为:4.103V,4.091V,4.124V,最大压差已经降低到0.033V,对于旧电芯而言,这个结果还是可以的。
说明这个板子有均衡的效果,对于电芯而言,可以延长使用寿命吧,也可以减少之前拆开单充的麻烦。

这个还有16.8V的均衡充电板护板,最初怕是忽悠的,只是买了个12V的板子试试,看测试结果,16.8V应该也有同样效果。。
测试还是比较简单,更精准细致测试,有兴趣的老哥可以试试,
店名就不说了,可以用图搜索。

感谢各位看官花时间看完。

网友:
这个保护板不错,还带均衡功能。

网友:
正规品牌机的电池还不错。那种几十元包邮的充电钻,想想就知道电池怎么样了

网友A:
其实没用,核心还是电池坏了,换掉有问题的电池就对了

网友A:
板子上r7 10 13应该就是放电电阻,每个电阻配了一个三极管

网友A:
另外建议,如果是长期用,直接改个电源供电的,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建议,如果是长期用,直接改个电源供电的,更爽

哈哈,如果不经常用,这样不错。主要不是固定位置,走来走去,线手动绕来绕去的,不是很方便啊。

网友:
看来充电器的均衡效果还行,希望楼主分享一下均衡充电器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没用,核心还是电池坏了,换掉有问题的电池就对了

以前经常这么换,但是新换上去的与老的一致性有差距,依然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反复循环,很多次了,很麻烦。所以才会使用目前这个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r7 10 13应该就是放电电阻,每个电阻配了一个三极管

保护芯片型号是啥?

网友:
这种均衡板是被动均衡,的原理是,检测电池电压是否超过4.2V,对超过4.2V的电池进行放电,看板子上有3个101电阻(100Ω),这仨电阻应该就是放电用的,按照4.2v算,均衡电流42mA,100mAh的电量偏差要一直充电,均衡2个多小时,
正常用法是电池容量偏差不大,电压冲到一直再串联,连接被动均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