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电源上的电容 400V100UF

楼主(2024-11-15):
记得小时候家里经常有那总大的点解电容,拆开里面是一圈圈油纸缠绕的铝箔,今天再拆一个看看30年过去了,电容有没有进步。

外皮

外壳

拆开

展开,一层铝箔纸,一层不知道什么金属材料,铅材料吧

网友:
名字没换,内容怎么会换

网友A:
看个头不像400v100uf的电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个头不像400v100uf的电容。

400v10uf也比这个大点。

网友:
是你的手大还是电容的体积有问题?

网友:
电容质量还行

网友:
拆个固态电容看看

网友:
差不多个头

网友:
这明显虚标10倍;
正厂400v100uf的电容又长又粗,参考笔记本适配器里面的高压电容

网友:
看着这做工感觉还不错啊

网友C:
100uf

楼主,电容招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uf

楼主,电容招了吗

它招了他说是 10UF 的,虚了

不过有个变压器很有意思  有2坨电感
拆了坨铜线
据说铜涨价了

网友:
看着就进步了,体积不大耐压和容量都上去了

网友:
外皮印刷多了一个0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v10uf也比这个大点。

开玩笑呢,我刚量了一下400V 22μ的,直径13mm,长22mm,对比我拇指宽22mm,本人比较瘦,楼主拇指25mm应该有吧?上面的电容直径估计在18mm左右,长度25应该有,你说没100μ,那怎么也有47μ吧?

网友:
差不多的样子

网友:
大容量高压电容个头没这么小的!

网友:
估计有点水分

网友:
电容是正品。质量过得去。

网友:
里面做工还挺规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