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屏幕挂灯遥控器维修

楼主(2024-11-15):
21年购买的米家屏幕挂灯遥控器挂了。在更换编码器后恢复正常。主要是型号难找。淘宝搜升威EC11编码器带开关即可找到。更换用风枪加热取下。焊接回去的时候用烙铁。因为是单面板有加热台会更方便。2-3年过去,类肤质涂层也掉了,推荐用纱布加酒精擦。

网友A:
编码器也会坏?拆开换下来的看下是磨损了还是氧化了

楼主(2025-09-05):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也会坏?拆开换下来的看下是磨损了还是氧化了

忘了换了个差不多型号的,勉强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