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嘉立创怎么画槽和打孔不触发审核

楼主(2024-11-15):
嘉立创怎么画槽和打孔不触发审核

我画槽长一点或者多一点就触发审核了,为什么有的人花样画槽都可以过?晕死
有什么标准吗?大家都讨论一下,合理合法使用嘉立创打板

楼主:
有人这样居然通过

有人这样居然通过

楼主:
有人评论 ”要是看开槽大小和多少。最开始完全不管,后来要求各部分必须有铜皮连接,再后来两槽之间的间隔从2mm增加到了4mm,总之是越来越严格。“

“分成几个槽,连接点稍微靠拢点,外轮廓不要太复杂,电脑审核都能过。

可以参考下我的方法:丝印层或文档层画矩形圆角设置150-200mil,调整好位置大小后转割槽就ok了。”

楼主:
开邮票孔,白嫖通过。。。1mm的孔,1.3mm的间距,使用“编辑-阵列对象”编辑。

楼主: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788-1-1.html

网友:
白嫖审核也就罢了,,自费审核才是有点妖了。。

网友:
你这免费审核肯定过不了

网友:
铺铜要连续 不能在开槽的地方断开

网友:
铜不断就行

网友:
天弃白嫖怪,没拼过,拼一次噶一次,懒得搞了,直接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