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DZY-48/50HI动力源电源

楼主(2024-11-15):
废品店淘来的,差不多2.3Kg。从春天就看它在院里躺着,经历了夏天的狂风暴雨,因此砍成10元到手

简单擦拭了一下

缝隙里能看到泥污

标贴

肚皮

贴纸还完整,没拆过的

开盖,还好没有锈蚀,就是灰尘多

输出的一堆电容没鼓

输入的电容也没鼓

边缘居然有两个晶振

电路板背面,刷胶保护的好,没有腐蚀

胶水比较厚,字看不清,估计是单片机

又一片单片机

还是看不清

这个清楚,虫虫的家似乎还有卵

输出电容

输入电容和输出的牌子一样

拍到一个MOS管,104N60F

两个奇怪的变压器

小的粘在大的上面

小的下面没有支撑

风扇,拨动扇叶转动灵活

准备彻底清洁通电试试,没看到明显问题的原件和电路板腐蚀,估计翻车的可能性不大。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直接接220V就有输出吗?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2543-1-1.html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用料真好。接220V应该有输出。

网友:
这个真值,捡漏成功

网友:
不错,10块钱值了,看样子应该是铅酸的充电器,翻车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真值,10块钱买个tti,准备好灯泡。

网友:
没看见输出电压是多大的,连输出电容的耐压值也没看到。

网友A:
这种通电是无法直接开机的,需要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通电是无法直接开机的,需要触发

感谢感谢,清理干净再按您的方法试机

网友:
电路板刷胶了,估计是好的。

网友:
有三防漆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功率估计2KW以上

网友:
竟然没有锈!

网友:
淘到宝了,我以前缺配件也是满城逛废旧回收店

网友:
功率不小,好电源

网友:
这是捡漏了,值得折腾。

网友:
做工用料真的好

网友:
做工用料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