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旧主板拆芯片回收利用:MiniPCIE转网口、USB声卡、USB扩展、数字功放...

楼主(2024-11-15):
上次,3个板,搞坏了两个板子,想到回收利用,刚开始做了个MINIPCIE转网口RTL8111E,后来又发现声卡芯片CM119B,资料一看,可以变成USB声卡,还有两个GL850G USB扩展芯片,没有想还有一个TDA3113D2的TI的数字功放芯片,还有USB的网卡,全拆来做成小板子玩一下,还有一个EDP口,转LVDS接口,找不到电路,要不然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驱动,可以用旧笔记本显示屏做便携显示屏,那芯片叫什么CH7511B。都是立创免费的,有人画好的板子,改一改,删除一些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第一次,乱拼板。

左边这个是声卡,右上是USB拓展,可以用跳线(不太完美有点丑),右下是TI的功放板

3D封装有的不准。

这个是GL850G的USB扩展芯片,一个板有两个芯片,做了4个都OK,USB2.0测试速度能到40M。

第一次做的,要跳线,焊的很丑,反正免费重新做了一个板很完美,刚好可以把全部旧料用上。

这次的不用跳线了,二合一,中间掰断,分成两个hub

焊好就这样,到时候找个USB线,焊长一点线,就好用了,还有一个第一版的给别人用了,哈哈。

这是功放,TI的参考电路,和参考PCB,基本上我的电路板和他的一样,试了一下,效果还不错,6W功率。

电路板设计参考

我画的,还加了两个大电容滤波,焊的很丑,加一个3.5耳机线,刚好插上面这个声卡上,声卡可以直接插手机OTG,测试播放声音,接了喇叭,音质还不错。

上面这个功放板电源线红线,和绿线焊反了,接电就有4.8A电流,这芯片是真牛逼还接了几次看电流很大,后来才发现,正负接错了,重新接回正确的,发现芯片没有烧坏。

最后就是这声卡了,在电主板上用的是I2S数据接口音频,我用不上,没用USB功能,我现在只要USB口声卡功能,光纤,我也用不上的。

下面这个是电路了,我把多余的,都去了,只留USB,和音频输出,MIC输入,  光纤,和数字部分我没有焊接,按键也用不上。

焊好的就这样了试了都能用,可以插手机,插电脑可以直接用,不用驱动。

这个就是最开始拆的,MINIPCIE转网口1000M,一次能用

这是后面改的没有做板了,没有料了

网友A:
会画板就是好,物尽其用。

网友:
厉害,一块主板玩出这么多花样。

网友:
啊~这~~万能拼呗?佩服动手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画板就是好,物尽其用。

都是立创那里有人画的,我就是简化合并了。

网友:
旧主板上的资源多的是,如果能利用,真的了不起!

网友:
早就有这个想法,第一次看到你动手实现了。

网友:
废品利用,真高手啊

网友B:
原来老主板还能这样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老主板还能这样玩

是啊,自己设计板子,买物料不划算,这种就是烂主板,PCB板子立创免费,物料旧板上拆下来

网友:
还有这手艺,厉害,扳子估计都能修好

网友:
牛A,这都能玩...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
主板利用最大化了,厉害

网友:
这样一块旧板会被你拆光光

网友:
怎么焊接的?热风枪?

网友:
会画板就是好

网友:
这都能利用起来厉害啊

网友:
过分了吧,淘汰的主板还能发挥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