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FoodSaver食品袋吸真空机,改外挂电池盒

楼主(2024-11-15):
FoodSaver食品袋吸真空机,使用频率不高,以前拆开看过,是2串5号镍镉电池,自放电大,往往要用时,已没电,这个机器设计是常用,始终插着充电器,充电器5v,100ma浮充。
拆开,看电机是2.4v的,改锂电池不降压,电压太高,内部也放不下18650。一年用不了几次,锂电也容易饿死,决定还是外挂个2串的5号电池盒,家里5号镍氢电池不少,要用时装2节。利用原机充电口,无损改装。

FoodSaver食品袋吸真空机,用带单向阀的食品密封袋,袋子可重复使用。

充电器和充电座

橡胶吸口

取下2个塞子,下面2个螺丝

吸气泵、电池、开关、充电小板

5号镍镉电池,2串。

简单的电阻降压充电,反面无元件

利用原充电口,插外接电池盒

电池盒,焊个插头

完工

试一下,没问题。

网友:
这么实用啊

网友:
这电机看着好大,和550差不多

网友:
这一改就适用多了,没电换电池也方便。

网友A:
吸真空后怎么密封袋子

网友:
既然都外挂了,还用什么电池

直接用2.4V电源,电流大 线也长

网友:
改的挺好的好用能用实用为准。

网友:
改外挂换电池方便多了,但线是不是太短了点,拿着也不方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吸真空后怎么密封袋子

是这种袋子,先封口,再抽真空。

网友B:
这种密封袋也只能维持几天时间吧?

网友:
改的不错,再也不用担心电池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密封袋也只能维持几天时间吧?

质量好的袋子,能维持几个月

网友:
还是改锂电池比较好

网友:
外接3V电源使用不是更方便?

网友:
锂电池型号有很多

网友:
这种东西就应该外挂电源。内部有电池的都要经常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