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历时近5小时发现hp1020plus打印机超级奇葩的问题

楼主(2024-11-15):
2台hp1020plus,无意中发现使用同一个硒鼓其中一台打印效果明显比另一台好很多(不对比感觉都正常,对比的话一台字体更粗,颜色更黑,使用同一硒鼓打印测试页),也是按照经验果断的把不清那台高压板电容换了,结果还是不清(达不到另一个的效果),一不做二不休把高压板对换了,结果还是一样,说明不是高压板问题,再次对换定影,结果还是一样,心态渐渐崩溃,把背板也对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此时已经折腾了3个多小时,对换激光器,结果还是一样,对换主机版,这两个主机板不一样,一个版的正面有好多电阻跟二极管另一个版正面没有,换了后还是一样,此时已经完全崩溃,折腾5个多小时了,2台机器被拆了装装了拆,就剩连接电脑usb的那个板了,对换后果然打印效果也发生了反转,两个板中有一个板装机器上打印的比另一个清晰很多,这两个板主控都是原装主板,芯片一样,零件布局一样,缓存芯片不一个品牌,存储程序是否相同就不知道了,我是第一次意识到usb板也能影响打印效果,要是外人给我说我估计都不会信。另外这个打印机在打印机选项里没有关于打印浓度的设置,到时有省墨选项不过都没有开。

网友:
话说现在还有人修硒鼓啊?
京东不到20包邮的硒鼓,效果好的很,我早就连粉都不加了,不清晰了最多摇几下,然后直接换新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为你的专研精神点赞!

网友A:
你说的背板,主板,usb板,有这么多线路板吗?有没照片,我的1020打印字体也比其他的要粗一些,分析还是跟打印机固件有关系。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估计没有几个人能发现!

网友:
没多台机器,没法发现这个问题。给楼主点赞。

网友:
厉害,真佩服你这个的耐心。

网友:
在usb解码器上,usb通讯板对音质的影响确实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

网友B:
usb板也能影响打印效果  USB板不发图看看

网友C:
看看两块USB板上面的电容是不是有缺少的

网友:
跟打印机固件有关系。

网友:
可能跟固件有关系吧

网友D:
1020驱动不是有调节清晰度效果的调节选项吗?驱动没装对?

网友:
数模转换程序有差别?

网友:
打印机的usb板也能影响打印效果,不对比很难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20驱动不是有调节清晰度效果的调节选项吗?驱动没装对?

我的没见有调整浓度的选项,驱动天空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两块USB板上面的电容是不是有缺少的

usb板零件是一摸一样,除了内存芯片,激光器上面那个板两台机器不一样但是对换了使用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板也能影响打印效果  USB板不发图看看

快奔溃了,也一手碳粉,没心情拍,打印了有十几张测试页改天发出来大家可以看看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背板,主板,usb板,有这么多线路板吗?有没照片,我的1020打印字体也比其他的要粗一些,分析还是跟 ...

背板不是电路板,是搓纸轮跟消静电那个辊一个总成是个塑料板,换完定影换这个是因为我甚至觉得会不会是跟硒鼓高压触点接触的弹簧会不会有问题,我其实把硒鼓的滑轨都对换了,拆滑轨需要先把背面这个塑料板拆了,主板是激光器上面的一块板,这个板把高压板、激光器、电机、usb板连接在一起

网友:
有一台彩色的套色不准,拆了反而更不准,就一个蓝色打印出来和图片不一样,东拆西拆最后全都套色跑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