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漫步者R101V音箱拆解和推测,配上一对小卫星箱,没想到整体挺般配的!

楼主(2024-11-18):
偶得一台漫步者R101V 2.1音箱主机兼低音炮(0.1),由于没有卫星箱(2.0),遂拆开看下卫星箱要怎么接上去
主机,正面是倒相孔

背面有漫步者的标签

右侧是接口板
带电源、开关、音量旋钮、音频输入和音频输出

底部是低音喇叭,还好没破边

合格证上标注是2010年
14年了呀,保存还不错

箱体周身没有其他接卫星箱的地方了,估计就是接口板上那个音频输出口吧
把接口板拆出来确认一下

先看下箱子里面还有啥
变压器,9V、1.1A的

边上是叠加磁钢的防磁喇叭

自然还有倒相管

再来看板子
这个有点low呀,带散热片的应该是TEA2025之类的双通道功放芯片
一个驱动2.0卫星箱,一个组成BTL电路驱动低音喇叭

侧面看,差不离
还灌了不少胶来固定板子,看不到那音频输出口了

板子背面

音频输出口位置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3.5耳机座
铜箔布线通往2025

应该就是它了,再用耳机试了下,没错
找了一对以前囤积的小木壳音箱,焊上3.5的插头

看起来和谐,甚至还有点般配

音质啥的就不强求了,放书桌上给孩子接笔记本用,至少比内置的小喇叭好

网友A:
元首又有新玩具了。。。折腾呗

网友B:
想起还有一套2.1的漫步者在老家,音响很耐用的啊

网友:
用料可以啊

网友:
这样搭配听听歌,看看电影还是很不错的,只要使用的当能用很久,我有套2.1音箱20多年了,之前被雷劈过一次,把变压器烧了,买了个一样的变压器替换上又复活了。

网友:
我也有一套奋达的类似配置的2.1有源音箱感觉比普通液晶电视喇叭还是好不少的。

网友:
可以熬走好多代电脑。

网友:
不仔细看还以为是一套的

网友:
那个年代漫步者名气还不是很大

网友:
元首开心又听音乐了

网友:
送走几部台式机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这机器在当年不错了,价格也适中,保有量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又有新玩具了。。。折腾呗

这个没玩头,偶还是听偶的大音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玩头,偶还是听偶的大音箱

以前自己DIY或者麦博都能嗨皮一阵子,现在的玩具太多了,主要担心没时间玩。。。

网友:
散热片这么小,居然还没烧坏,应该温度非常高

网友:
不是数字功放

网友:
看起来还真是挺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起还有一套2.1的漫步者在老家,音响很耐用的啊

嗯嗯,偶最老那套音箱用了20几年了,老功放也用了大10几年

网友:
这个是漫步者的低端型号吧,低音调节的旋钮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