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灯泡给灯泡做手术

楼主(2024-11-15):
学生信号源修好装机后又发现一个问题,指示灯亮度很暗很暗,带罩子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见,继续拆开,测交流电压输出5v左右,那个白炽灯带载亮度正常,可以确定是灯泡的问题了,拆下灯泡接可调电源测试,6v微亮,再高点7v它居然烫手开始起黑雾…漏气了应该…找出库存的白炽灯,找一个7.5v试试亮度还可以,把旧灯珠玻璃钳掉,一开始在灯丝的电极上焊居然不上锡,只好把里面全部掏空移植上去了,废我一颗白炽灯灯泡…再找一只换上就很合适了,灯座里面不知道啥材料加热后居然完美的把里面给密封了…装机…红通通的指示灯它又亮了,到此信号源算是折腾告一段落了…

网友A:
没用LED,修旧如旧,这是情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果很好

没办法了…LED的光色不喜欢…这种灯泡买的话又不便宜…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
这个小灯泡倒是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LED,修旧如旧,这是情怀

确实是情怀,虽说我年纪并不算太大但还是喜欢这些老器件

网友C:
这灯泡和小氖泡似的..

网友D:
得幸亏有存货,要不换直接换成LED还方便些。

网友E:
动手能力强。

网友:
换黄光LED就行

楼主修旧如旧了

网友:
一般灯泡都是焊接在灯底座上的,底部是焊锡堆成触点

网友:
这种小灯泡很少见了

网友:
红色LED经过小灯罩后应该也不难看

网友:
老信号发生器灯楼主修复挺好利用手里元件不破原形。

网友:
恭喜新老灯泡嫁接成功。

网友:
这种灯光线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灯泡和小氖泡似的..

超喜欢这种小灯泡的,3-7.5-12v这三种我都备的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得幸亏有存货,要不换直接换成LED还方便些。

那是当然,这个小白炽灯囤了好几年了…还有一种老式BP机背光灯的那种嫌太贵就没有备…现在也没有的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动手能力强。

都是被爱好逼的…有灯泡谁还用这玩意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