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零成本修一块显卡,用垃圾打败垃圾

楼主(2024-11-17):
同事的显卡坏了,换了新卡后坏卡闲置。最近想整个大活,还缺张亮机的,盘它

故障为开机风扇转,但没有输出,中古型号550Ti

全覆盖散热器就是干净

背面没有外伤

量了一下各项都正常,上电发现GPU和DDR供电不对,心想不会是GPU和显存同时都挂了吧

最终仔细测量发现是虚惊一场,竟然是有两个供电大容量固态电容漏电,不是说地表最强么?

索性全部拆出来,有时间再做个马杀鸡。这种PWM电路的电容内分泌失调比普通电路的电解电容挂了难判断多了,电解怀个孕它不香吗?

从电脑部的垃圾堆里翻出新鲜的器官捐献者,还是DDR2的显存,必定不是等闲之辈

修旧卡还得从奶奶级旧板上找,新板一般不会用这么大容量的电容了。即使这样也只有显卡原电容三分之二,但是我看中的可都是人中龙凤,亮个机嘛绰绰有余。

移花接木,多层板拆装起来废助焊剂

上硅脂和散热

最后欣赏一下焊工,上机!

一次点亮

进系统跑一跑,毫无鸭梨,零元购撒花

网友A:
这玩意当亮机卡会不会功耗太高了点???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当亮机卡会不会功耗太高了点???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有没有一种可能亮机卡真的就只是亮机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可能亮机卡真的就只是亮机而已?

维修者修机器时用一下不就是妥妥的亮机卡么

网友:
焊点上焊剂或松香,用一颗低温锡豆,大热容焊头380度。。。。主板显卡上拆电容有点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种可能亮机卡真的就只是亮机而已?

只是亮一下机么,这还真有可能...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网友:
想当年折腾显卡时,没有风扇的都不碰,觉得有风扇的基本上档次比较高。

网友:
真亮机卡!
以前新卡时都追求性能,到老卡是反而是功耗噪音和视频解码。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玩意不好拆

网友:
艾玛,显卡电容故障真少见啊

网友B:
你能把电容拆了再装回去就比很多人牛了
特别是新出的,一线品牌的显卡,比如RX570,RX5600XT,三线不说,拆了蓝宝石一个RX570跟一片RX5600XT的电容,工具不好你就别想了,特别是用是的936之类的破烂烙铁

楼主:
大片附铜的难拆,散热太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能把电容拆了再装回去就比很多人牛了
特别是新出的,一线品牌的显卡,比如RX570,RX5600XT,三线不说,拆 ...

大片附铜的难拆,散热太强了!

网友:
好手艺,维修过程到不复杂

网友:
固态电容很耐抗的 想不到

网友:
高手楼主老厉害了

网友:
电子爱好者拆焊电解电容,不是基本功吗?有什么难度?

网友:
手艺不错呀,这种多层板拆装都很费时

网友:
这也硧折腾得好,厉害。

网友:
你这电脑 有点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