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10元的MPPT改蓝牙模块的最佳方法,无须切断PCB 无需拆芯片

楼主(2024-11-15):
  论坛很火的MPPT也跟风了一块,论坛大多数改法都切断几处PCB或拆去232芯片,经学习高手们的帖子后也改了蓝牙模块,无需切pcb,也不用拆芯片已经验证手机app通过蓝牙正常连接MPPT读取数据,发一下我的方法供参考,妙享MX-01PD蓝牙模块的4跟线连接图片上已经标注,改装前蓝牙模块要先用刷机小板改几个参数,都是来自论坛,方便改装,也可以搜论坛查看其它坛友帖子

妙享的资料下载链接发这方便大家下载     https://pan.baidu.com/s/1prd2RveH9xJcFpL49zKQ5Q?pwd=7wt4
MPPT相关的资料论坛坛友提供下载链接发这方便大家下载   https://www.123684.com/s/jaR0Td-dPSkd 提取码:fmoR

妙享修改(来自于论坛)
1.改名称:AT+NAME=SRNE-BT1                  查询:AT+NAME?\r\n
2.设置主服务通道:AT+UUIDS=FFD0          查询:AT+UUIDS?\r\n
3.设置写服务通道:AT+UUIDW=FFD1         查询:AT+UUIDW?\r\n
4.设置读服务通道:AT+UUIDN=FFF1           查询:AT+UUIDN?\r\n
5.改波特率(0代表9600):AT+UART=0    查询:AT+UART=0\r\n

1.改装图片

2.连接测试图片

网友A:
可惜,APP不好用,每次打开得重新选择设备,不知道1.32版怎么样

网友:
你引电源的位置可能是成功的关键,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APP不好用,每次打开得重新选择设备,不知道1.32版怎么样

1.32没试,直接用1.992,好像2.0以后不支持

网友:
飞线要用软线硬线容易断拉坏铜箔

网友:
越来越成熟了,可惜没啥用,要不也弄一片玩玩

网友:
大佬牛掰,前排围观,
忍住不要剁手哈哈

网友B:
可惜我电瓶是48V 的。。。。。。

网友:
其实还不如切断省事,板子上刚好有4个过孔,焊接4跟杜邦线公针,用杜邦线连接蓝牙小板,方便调试

网友:
太阳能板监控的板子???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C:
为啥要改蓝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改蓝牙呢?

手机app
是蓝牙连接的,改参数和监控电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电瓶是48V 的。。。。。。

买两个,分别充24V,再48V逆变,有个大老的类似的思路。

网友:
话说这玩意只能不能监测电瓶车电瓶,有几路监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改蓝牙呢?

改蓝牙后手机app通过蓝牙查看时时监控

网友:
为啥要改蓝牙呢改蓝牙后手机app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我电瓶是48V 的。。。。。。

这个板子是支持48v的

网友:
这个应该最大输出是24V的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