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鞋子脱胶到底用啥胶水可以粘好?

楼主(2024-11-15):
小孩f费鞋,好多鞋子侧面或者鞋底都脱胶了,试过502、AB胶、环氧树脂等等都不行,过不了几天就又会脱胶,不知道用那种胶水可以完美修复?

网友:
有一种叫补鞋胶的

网友A:
楼主你用那几种胶水,干了都是硬的,弯曲的部位用肯定不行。必须用软胶。试试下边这种,我没粘鞋用。

网友:
粘鞋子要用柔性胶水

网友:
国产,非凡力750-1补鞋胶试试,不到10元。

网友:
硬胶肯定不行,要根据材质用鞋厂那种粘鞋树脂。手法也很重要,要打毛,吹干,固定。

网友B:
补鞋要用氯丁胶

网友:
补鞋胶,好像还要对粘合面打毛、涂胶水,等干燥,双面用力压紧。

网友:
有一种鞋子修复专用胶,就是对付这样的鞋子问题,网上搜索一下吧。

网友:
以前补鞋匠都用“粘的牢”。

网友:
试试农机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鞋要用氯丁胶

是的。我一个在鞋厂干过的同村说的。

网友:
补鞋胶  操作步骤也很关键

网友:
用的南光树脂沾过很多工装靴的鞋跟贴片,换过一双大底都没事,两面涂胶放干吼热风枪加热再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那几种胶水,干了都是硬的,弯曲的部位用肯定不行。必须用软胶。试试下边这种,我没粘鞋用。
...

这种胶水好像不好用,除了粘木头试过比较结实,塑料反正不行,橡胶的不知道如何。

网友:
一般一百多元起的品牌正品鞋还是比较耐穿的,倒是街头经常卖的仿冒品牌鞋最容易脱胶了。

网友:
我一直用台州湾的鞋胶,硬的,跟502差不多,不过粘的比较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