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固态硬盘会出现坏道吗

楼主(2024-11-15):
七彩虹250G固态,无法读盘,量产后,分区,格式化,然后用ChipGenius扫描检测坏道,发现有坏道,发现有坏道的地方无法读写,无法修复,然后把有坏道的区域分区隐藏了,正常。
固态硬盘到底会出现坏道吗,是没有量产好的原因还是什么问题,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
ChipGenius还有扫描检测坏道的功能????

网友:
固态硬盘没有磁道 也就不存在坏道这种说法

网友:
你可以重新开卡试试 顺便跑下rdt

网友:
逻辑上的相当于机械式硬盘的坏道

网友:
叫坏块不是坏道

网友:
应该跑RDT,之后重新开卡。

网友:
颗粒本来就写死了,重新开卡也是一样

网友:
不会,只出坏掉

网友:
不存在坏道的说法,如果无法读写,试试重新量产。先用CDI看看寿命吧。

网友:
重新开卡跑rdt

网友:
这个固体硬盘要坏啦!!!

网友:
坏块肯定会有,但是只要闪存不跑报废,还是可以重做RDT后重新开卡的

网友:
会有坏块。
原理是对一个区域重复写入只能不断提高写入电压,直到损坏。
高端固态会有调度算法使得写入均匀分布在所有区域。

网友:
应该有坏块吧,一般是不是都是量产解决的。

网友A:
固态的坏块能修复么,机械硬盘坏道我记得久能修复

网友(2024-12-21):
应该有坏块吧,一般是不是都是量产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的坏块能修复么,机械硬盘坏道我记得久能修复

机械硬盘坏道不是修复,是用好的磁道来替换,就改一下p表

网友:
简单说,就是把坏的地方屏蔽掉

网友:
固态的机制是均匀磨损,不会出机械盘那样的某一区域损坏,就算有坏块了主控会立马用备用块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