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脑改太阳能+铅酸电池12-13V同时供电有啥好办法

楼主(2024-11-15):
Dc-ATX好像不行,卖家说只能用12V ,不能用铅酸电池13V

网友:
这种只是5V跟3.3是DC-DC的,12V是直供。
建议换模块或者加装12VDC模块

网友A:
电瓶后面再接一个大功率稳压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8065975706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电瓶后面再接一个大功率稳压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98065975706

这个便宜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8111931128

网友:
加一个大功率DCDC稳压电路降压到12V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便宜点: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8111931128

这款功率更大更便宜: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60771407483

网友:
我感觉,纯放电应该也能凑活用,主要可能是铅酸充电器脉冲电压高,同时接估计不行

网友:
买DC供电的主板,或者品牌机12Vonly的主板用

网友:
上面的稳压模块在12V下最大功率可能达不到那么大,估计只能几十W,还要加风扇做好散热,标的一百多W是在电压高的情况下的,因为最大电流有限制,低压下最大电流限制了最大功率

网友:
dc-atx 13v使用是没有问题的.我维修就是接的13v,功率小的时候到主板上是12.8v.加上独立显卡到主板是12.5v  只要电压不超过芯片的电压是没有问题的,我有时候不小心接到20v上 烧过几次dc-atx 5vpwm的供电芯片.12v 13v使用没出问题

网友:
单是电压,12,13没啥问题?

网友:
加装12VDC稳压模块就行了

网友B:
光人家说没用,实测出真知。给个14v输入,启动ps on,看对应的12v端口的电压是12还是14。我那个模块是12~19都有混用。输出是1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人家说没用,实测出真知。给个14v输入,启动ps on,看对应的12v端口的电压是12还是14。我那个模块是12~19 ...

朋友,可以发下购买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