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自制Integrating ADC

楼主(2024-11-15):
今天做了一个积分ADC,也就是传统万用表上面那种。这种ADC具有比较简单的结构和比较好的性能,它的世界性能主要和运算放大器的电源电压挂钩,因为运放的噪声密度和电源电压无关,但是增加电压可以增加摆幅,所以性能会成比增长。
为了结构简单,所以先从低电压运放入手,这次选择了3.0V作为电源,用两个10欧姆电阻分压出1.5V中点。
3.0V由REF5030产生,经过由运放控制的一颗NMOS进行跟随,产生一个精密且可提供大电流的3.0V电压,这个电压同时作为板上所有器件的电源和电压基准。
积分电容外置,这是一种经过测试具有非常低介电吸收的电容,5颗并联,总容量100uF。VI转换电阻为10k欧姆,因此,1s的积分时间可以将电容电压充至1.0V,同时具有较低的电阻热噪声。

测试板如下图:

积分器附近的运放选用一种带电荷泵的轨到轨运放,型号为OPA328,这种运放由于只有单输入级,所以不存在Vos的跳变,具有很高的CMRR,如下图。

增益带宽积40MHz,平坦区噪声为5nV/√Hz,用它作为比较器,输出接100欧姆和10nF低通滤波,时间常数1us,带宽159kHz,单极点滤波器有1.57倍噪声系数,最终噪声约为3uV RMS,18uV p-p左右。所以可以预见的是,最终噪声大约也是这个数,以1V满量程来看,大约有5.5位性能,有点垃圾,不过作为单斜积分结构,也只能这样了。

噪声密度曲线:

Vos与Vcm的关系:

电路的整体设计是这样的,就是传统结构而已,t1是已知的,通过测量t2来反推输入电压。

对于不同的输入电压,t2时间不同,如下图:

我选用t1为1s,这是一个比较慢的速度,不过对于测试线性度来说很合适,线性度如下图:

注意,曲线上的单位为ppm,对于1V来说是1uV。
5.5位的分辨率为10ppm。所以可以看到在正负1V以内,完全具有5.5位线性度(10ppm),超过1V之后开始接近电源轨所以歪了。
由于噪声限制,线性度无法测量的更精确了,以后用高电源电压的板子再测。

1mV输入电压,其实就是短路噪声,如下图:

1分钟的波动为8uV,是5.5位的0.8个字。

然后是1V输入电压,也就是满量程电压,这包括了内部REF噪声和外部被测电压的噪声:

1分钟波动为12uV,是5.5位的1.2个字,其实还不错,没有比短路噪声多很多。
这里我采用了外部晶振,如果使用MCU内部时钟,由于抖动,满量程性能会下降几倍。

模拟开关是这个型号,虽然写的是用于数字信号,但是我看性能比其他模拟开关更适用于模拟信号,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价格超级便宜。

最后看一下细节,这是ADC部分:

这是MCU部分,空焊的器件与积分ADC无关,如下图:

以后会用全差分运放再做这个积分ADC,因为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比较器输入摆幅,看看能不能测出电容的介电吸收造成的线性误差。

网友:
看不懂,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
楼主笔记画的6

楼主:
买了一个这个,没啥可说的,速度就是正常不超频0660速度,出厂校准低6个字。
屏幕比想象的大不少,亮度室内用足够清晰。

网友:
比较高级,看不懂

网友A:
我好像看到五角大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个这个,没啥可说的,速度就是正常不超频0660速度,出厂校准低6个字。
屏幕比想象的大不少,亮度室 ...

见过这个拆机,没有晶圆电阻,感觉跟702的那个差不多

网友:
手搓7106/7107这种积分型ADC啊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看到五角大楼了

不懂就问,这五角大楼是作战指挥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就问,这五角大楼是作战指挥部吗?

顾名思义,就是专门养五毛的地方

网友:
好东西,我仔细看看,然后收藏

网友C:
两根白色线,感觉会带入一些不可预计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根白色线,感觉会带入一些不可预计的影响。

本来是通过内侧插槽把电容板摞在上面,结果忘画了,才飞的线。不过两种方式距离差不多,主要是容量太大了,无法画到一起。

网友D:
不懂,楼主讲讲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楼主讲讲原理吧。

这次随便发发,明天我能收到新的pcb,做好之后一起发一次详细的讲解~

网友E:
这些文字是机翻吗?看着都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文字是机翻吗?看着都尬

不是。。。。。。。。。。

网友:
虽然看不懂,也进来凑凑热闹,技术高手艺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次随便发发,明天我能收到新的pcb,做好之后一起发一次详细的讲解~

等着听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