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简单维修ThinkPad 无线鼠标(MORFFHL)

楼主(2024-11-15):
我的thinkpad无线鼠标有一段没用,再用的时候鼠标左键失灵了,按着真难受,一会能用一会不能用。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微动开关的问题,拆开看看吧。底部滑垫揭开一点,就看到螺丝了,四个螺丝拆掉,就可以轻松拆下来。

手头上没有这种微动开关,只能用另一种办法应急维修一下。小心撬开微动开关上盖,四周有四个小柱,下刀时注意一下,不要划断了。

一般都是弹簧片和底座内的接触点氧化造成的接触不良。轻轻用刀片刮一下底座和弹簧片。原样组装上,上盖可以用小钳子压上,挺牢靠的。最后注意一点,有两个弹簧的位置别放错了。试了一下,鼠标左键已经非常灵敏了,完美修复!

网友A:
阅。在咸鱼买了几个20块钱包邮10个的“游戏鼠标”也试试。

网友:
鼠标是不是叫大红点

网友B:
我有个同样外形的有线鼠标,估计是真的,表面类肤材质塑料还是胶粘手了,不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同样外形的有线鼠标,估计是真的,表面类肤材质塑料还是胶粘手了,不知怎么办。 ...

弄点酒精擦一下就行了,我的也是发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点酒精擦一下就行了,我的也是发粘了

酒精能擦掉吗???很多时间一长就发粘。

网友:
我有个同款鼠标,超级耗电,两节电池用两个月就用不了,剩余电压还有1.3V,镍氢电池没法用

网友D:
真品IBM,以前有个人说过,IBM的鼠标就是看着像山寨,里面的做工很一般,线路板很容易氧化断路,而且这个做工对不起它当年的价格。
另外这个微动如果能换就换吧,断桥鼠标按键是好设计,而且有独立弹簧,但是微动是很差很容易连击的。7530也算当年的无线鼠标的高端芯片了,便宜一般是5系芯片

网友:
用的工具是蓝旗原厂的

网友:
我有个同款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酒精能擦掉吗???很多时间一长就发粘。

需要无水酒精

网友:
看做工中规中矩,用料实在,用WD40喷喷。

网友:
因为用ThinkPad电脑,所以之前用过同款鼠标,其实质量不好,容易坏,时间长表面粘手,放弃了,换了罗技,终于清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阅。在咸鱼买了几个20块钱包邮10个的“游戏鼠标”也试试。

20块包邮10个,我X,哪有这么便宜?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品IBM,以前有个人说过,IBM的鼠标就是看着像山寨,里面的做工很一般,线路板很容易氧化断路,而且这个做 ...

蓝色巨人不可能做鼠标的,还不是找人ODM...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
这鼠标内部看着挺有肉的

网友:
同样的有线,准备依葫芦画瓢

网友:
同款在用,
的确有点挑电池

网友:
同款在用,很帅,就是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