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Bruno空气炸锅

楼主(2024-11-15):
家里的空气炸锅最近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工作时,锅拔出时不停止工作,很明显,微动开关坏了。于是开拆。

就是这个锅。

最初以为下面这两个是微动(最后发现这两个不是,只是固定锅的弹簧卡扣,微动在上面),于是首先想从下拆,结果发现从下不能拆

于是从上头开始,上面板可以直接拔出

慢慢一层一层拆螺丝

一步一步拆下,发现下面没有微动,于是抱着锅仔细寻找,原来在上面中间

就在这个位置

这就是微动开关,挺隐蔽。用万用表打一下,果然,一直闭合,里面触点烧结在一起了。

既然问题找到,那就下单买开关,买了两个12元,买的加强版26安的,争取更耐用。
把下半部分装起来,等着到货修复。

更新:https://www.mydigit.cn/thread-482547-1-1.html

网友A:
空气炸锅可以用来焊贴片电路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气炸锅可以用来焊贴片电路板吗?

不行吧,这个最高才200度而且在密闭的时候。

网友:
开关拆开修理一下还能接着用

网友B:
线皮好像快烤化了,正常不应该是高温夹层的硅胶线吗

网友C:
高温,油烟,工作环境恶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皮好像快烤化了,正常不应该是高温夹层的硅胶线吗

不是,那是热缩管,接触发热传导出来导致烧变形。电线是用的像黄腊管外皮的应该是耐高温线材,质量挺好,颜色都没变。
回头等开关到了线头重新夹两个6.3的插簧上去,用26安大电流微动,避免以后再次触点过热。(原配是4.8插簧16安微动)

网友D:
用来烤红薯很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温,油烟,工作环境恶劣!

是的,里面的线材都是外皮像黄腊管材质的耐高温线。电路部分感觉状态还好。这个微动有点像开水壶蒸汽开关,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来烤红薯很香。

烤肉更香

网友:
烤红薯很香

网友E:
内部做工看着有些粗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做工看着有些粗糙

这个是纯机械控制的,不是那种数控的。
我理了下进线,完全没有电子化的东西,全是机械控制,
进线(火线)-微动开关-机械时间旋钮-机械温控旋钮-电机和加热管-出线(零线)
看了下其他的,中低端似乎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机械时间旋钮+机械温控器,可能是中低端的体积有限,导致线路部分不可能给出太多空间,所以温度较高,用数控的寿命会很短。

网友:
大名鼎鼎的博朗,不可能把微动设计在最低处遭遇油水的侵蚀。

网友F:
最难拆的小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难拆的小家电

找到窍门也还好。最开始以为从下面,螺丝拆了还是拿不出,就感觉方向不对。其实主要部件都在上面,只拆上面没几个螺丝。

网友G:
就一根发热管搞定。

网友:
大号吹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一根发热管搞定。

还有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