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地暖放水阀可能堵了,怎样拆修?

楼主(2024-11-15):
这个是地暖回水管放水放气阀,开始放水时还能放出一定流量带泡沫的水,后来放着放着只出一丝丝清水了,可能是堵了吧。现在带着高压水也不知怎样处理,旁边的总阀门还关不严,也不知阀门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先去楼道里把暖气的进水阀、回水阀全部关闭

然后把每路阀门下边的螺母拧开,就可以拔掉循环水管

直接买个新的分水器换上就行

操作很简单

网友:
我们这边没用这设备

网友A:
旁边那种阀最容易出问题的,关闭不严和拧不动。还是换成这种种拧多圈的。

网友:
换了吧。里面堵了,硬拆,装上搞不好还漏水。

网友:
放气阀关上再打开试试,多来几次有概率会好

网友:
进水,出水总阀关掉。进水阀后,出水阀前拆开管道,接入自来水系统冲洗。

网友:
清洗地热,都能给你弄好,别自己瞎弄。

网友:
那种阀最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还是找专门清洗地暖管的干这活,顺便搞定。

网友:
阀门不能柝下来吗?柝下来俢呗

网友:
里面可能都锈死了

网友:
能用就凑合用,实在不能用了再换一套

网友:
这个放水阀流量不大的,就是一个孔而已,只是因为有一个活动外套,可以将出水嘴360度转动而已。

地暖分水器如果材质不好,或者是使用时间过长,会导致其通径在某些地方变小,也会导致没有水流的。  即使是主阀也一样会切轴,扳手在打开位置,里面的阀球却已经锈死了。

网友B:
我来水一个放水阀的拆解。  签到分不知道为啥总不够扣的。

全家福,     左起阀杆、压盖、导水管、阀体、手轮。

阀体、阀杆、压盖组合体。  未安装导水管(应在阀体与压盖之间,压合密封)

导水管,可360度旋转,与阀体和压盖靠密封圈压合密封,

无论外边导水管多粗,其实里面排水的就是这个3mm的孔而已。

并不如侧面装一个六分的滴嘴球阀,那个通径在10mm左右,比这个要大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旁边那种阀最容易出问题的,关闭不严和拧不动。还是换成这种种拧多圈的。 ...

其实对于暖气,啥阀门都废废的,因为里面有渣子,而且还非常多,截止阀和球阀都因为污染和锈蚀封锁面而失效,闸阀好一些,但时间长了阀板沟会被填满导致阀板落不下去。

卧装可以说无解的存在,立装闸阀可以用很长时间,因为其阀板槽不会因为沉淀而填满。。稍微好点。

网友:
那个阀门设计是用来排气的,孔径很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水一个放水阀的拆解。  签到分不知道为啥总不够扣的。

这个图片真多,谢谢分享

网友:
换新,或者除垢,,谢谢分享

网友:
找专业的人来处理吧。他们有工具,有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