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艺A3保护板充电口和正负端电压不一样吗?

楼主(2024-11-15):
如图,充电口的电压不同时间段还会变化。
请问高手们这是怎么回事,正常吗?

网友A:
中间那口是T字吧,温度检测传输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口是T字吧,温度检测传输口.

不是吧,座充就是接这个口。
和圆孔的并联的。

网友:
是这样的,我的T口电压是16V,正负才是20V

网友:
没看懂,2组不同的端口,不同电压很正常啊。
没体会到时间变化对电压的影响。

网友:
正常的啊  充电口是过保护板的  是输入口

网友:
主要测量电池电压和输出电压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座充就是接这个口。
和圆孔的并联的。

座充是通过DC口充电的,这个口的作用是检测电池是否过热

网友:
分口保护板就是这样的,充电口和输出口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