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破解48脚无字屏显驱动芯片,修复耐杰L3000智能充电器

楼主(2024-11-15):
       手头有不少锂电池和镍氢电池,有新有旧,也有几个锂电池充电器,比如魅色的单槽,220V供电的,插5V充电头的:

       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测量电池容量的设备,感觉很不方便。在某宝上看到有一种双槽的充电器Lii-260,带液晶显示屏,能够测容量,还能测量电池内阻,似乎不错,介绍得挺好:LiitoKala Lii-260,它是一款高端智能充电器,具有双通道独立充电/电池容量检测/电池内阻检测/防反接/短路保护/过流保护及电池零伏激活等七大功能,同时能自动适时地监控电池的电压。

       价格50元,不算贵,本想用某宝的签到页面的元宝兑换红包,4次就可以兑换50元,不用另外花钱就可以购买一个,可是后来发现这种充电器不支持镍氢电池,加上兑换红包有时间上的限制,就放弃了。

       抱着捡漏的态度,去小黄鱼逛了一下,发现有二手的Lii-260充电器,价格38。

      后来看到有人出售“耐杰18650充电器L3000四槽”,这个与LiitoKala Lii-500(Lii-260的升级款,支持镍氢电池)是不同牌子、型号的相同产品,因为仔细查看了二者的内部电路板图片,完全相同。卖家标注处理坏的,带电源,价格20。与卖家聊了一下,说是找人修过,没有修好,还发了拆下来的元件图片。

       想想连快递一共28元,不算多,碰碰运气,或许能修好呢?于是下了单。

       快递挺快的,两天多就到了,拆开包裹,外壳还挺新的:

背面,品牌NICJOY,型号L3000,各种参数及适用范围等等以及Made in China,就是没有一个汉字,难道是出口转内销的:

       电源接口和USB输出接口:

       拆下6颗螺丝,打开后盖,

       用镊子摘下3根弹簧,就可以取下主板了,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4只30N06,4只环形电感:

         没有标注型号的20脚ssop封装单片机:

        两片数字切换电路HCF4051:

充电器标注NICJOY,电路板上却是Lii500A:

       说明这货是个贴牌货啊!

        每槽一片8205A双MOS管:

           正极镀镍铁片的底部已经生锈了:

        显示屏没有用斑马胶带或者导电橡胶连接,而是直接焊在电路板上:

48脚的驱动芯片:

        这根弹簧挺惨的,成这个样子了,还将外壳烫成这样:

       升压电路的芯片被焊下去了,在小塑料袋里,还有一个贴片电容。

       插上12V电源,测量单片机供电,0V,再测阻值,竟然只有2.5Ω左右!这要是单片机或者显示屏驱动芯片损坏,那不就没救了吗?
拔下排线插头,测量单片机供电端对地阻值,不短路了。再测驱动芯片供电端对地阻值,2.5Ω,卖家的朋友已经检查过,取下了一个贴片电容,另一端还有一个,取下,还是短路,确认是驱动芯片损坏无疑!

       单片机和驱动芯片都被擦去了型号,没法修了,看来28元换来一个废品啊!

       想到以前看到的处理芯片内部短路的方法,就是用一个不高于芯片供电电压的电源来电击,有一定的成功率。

       观察两芯片的供电,没有用三端稳压器,而是使用了TL431+三极管的方式。

有12V输入,但是输出电压为0,测量Y1的be结开路。
  画图,分析计算,输出电压应该是5V:

  于是用一节锂电池对驱动芯片连续点击,测量阻值升到了10Ω左右,插上排线插头,5V供电,电流达100mA以上,显示屏背光亮了,然而没有字符显示,再次试验,这次用可调电源的9V,对芯片电击,然而没用,阻值基本没有变化,看来这个芯片没救了,只有放弃。

       又去小黄鱼上逛,发现一个有人卖Lii-500充电器,第二槽有问题,不带12V电源,38元包邮。
  要是迟几天看到这个耐杰L3000就好了,那就不会买这个L3000,而是直接买Lii-500!

       后悔没有用,不管那么多了,下单!

  收到货后试了一下,感觉还不错,能够测电池容量,至于测电池内阻,不怎么准确,只有参考的作用。

这是找到的LiitoKala Lii-500使⽤说明书
         感谢您使⽤本公司产品-- Lii-500,它是⼀款⾼端智能充电器,具有4通道独⽴充电/电池容量检测/电池内阻检测/防反接/短路保护/过充保护/温控保护/1.65V-2.2V电压不能充电功能/USB 5V 输出及电池零伏激活等10⼤功能,同时能⾃动适时地监控电池(充电、检测)过程。 Lii-500可充多种不同型号的圆柱锂离⼦电池和AA\AAA等圆柱镍氢电池,⼴泛应⽤在强光⼿电筒、电动⼯具、仪器仪表、数码相机等电⼦产品的电池充电。使⽤安全、携带⽅便,功能强⼤,是您居家、旅游的好帮⼿。
LiitoKala Lii-500 4槽⾼端智能充电器正式上市!您是否还在担忧⾃⼰买的电池容量不够⽽发愁?您是否还在为分容设备太贵⽽舍不得买发愁?
⼀、警告
1.此充电器只可以充圆柱锂离⼦电池和镍氢电池,不可充磷酸铁锂电池;
2.在使⽤前,请认真参考说明书,注意充电电池的推荐充电电流,不要超过推荐电流充电;
3.请勿使⽤其它电源适配器;
4.充电器充放电时可能会发热,注意不要烫伤;
5.停⽌使⽤时,请拔掉电源,拔除电池;
6.只可以在正常室内使⽤。
7. 此产品检测数据仅供参考,实际情况请参照专业仪器。

⼆、特点
1. 4种充电电流调节(300mA /500mA/700mA /1000mA);
2.可以对不同规格(18650/26650……/AA/AAA)电池同时充电;
3.本充电器⾤⽤⼀屏独⽴ LCD显⽰, 电压(V). 电流(mA). 时间(h). 容量(mAh) 內阻(mR)参数,E⽬了然;
4. CHARGE模式下,4通道独⽴⼯作,可以选择不同充电电流充电及混充锂离⼦电池和镍氢电池。
5. FAST TEST模式下,4通道可以快速检测电池容量, 不分锂离⼦电池和镍氢电池, 都是独⽴⼯作。快速检测电池容量过程由2个步骤(1放电,2充满)
6. NOR TEST模式, 正常检测电池容量过程由3个步骤(1先充满电,2再放电,3再充满), 检测电池容量过程;
7.CHARGE和FAST TEST./ NOR TEST 3种模式可以同时进⾏⼯作;独⽴设定充电 /快速容量检测/正常容量检测功能;
8.多种保护功能:过充过放,短路,温度,0V电压激活功能、(-ΔV&0ΔV)、1.65V-2.2V不能充电功能, 智能识别坏电池及反接电池检测保护。
9.带标准5V/1000 mA USB输出功能: 由1节锂电池到4节锂电池完成USB输出, 本产品镍氢电池不可以带USB输出。
10.配有专⽤的电源适配器:直流输⼊电压:12V/2A。

三、按键的描述
1.充电器有6个按键,模式选择键(MODE)、电流选择键(CURREN)、独⽴选择及查看数据键(1234),使⽤简洁⽅便;
2.在任何情况下按住MODE键并保持 3秒钟改变CHARGE(充电)模式或FAST TEST、NORTEST(容量检测)模式,然后在8秒钟内再次轻按功能对应按键就可以改变、于电流 、独⽴、混充、容量检测、选定功能后8秒钟进⼊⼯作状态,在⼯作状态下可以轻按(1234)键,查看电流(mA) /容量(mAh)/电压(V)/时间(h)/内阻(mR) 数据参考值。

四、模式运⾏说明 :
CHARGE(充电模式)
1.当充电器接通电源时,充电器所有的 LCD 屏幕瞬间全亮 ,如果电池未放⼊将显⽰ Null, 如果是坏电池放⼊也将显⽰ Null;
2.充电器放⼊电池接通电源,充电器在3秒左右的时间测出电池的内阻,之后系统⾃动进⼊充电模式(CHARGE), 充电器⾃动默认充电电流为“500mA、在8秒钟内可以通过电流选择键 (CURREN)选择300mA、500mA、700mA、1000mA电流进⾏充电,系统在8秒后将锁定您选择的电流进⾏充电,如果在 8秒钟内,没有做出设定,那么系统⾃动默认以 500mA电流进⾏充电,此时电流及其它功能将⽆法再更改,若需要改变,需改变模式键长按从选;
3. 在充电模式(CHARGE)、8秒钟內任以改变独⽴充电或不同电流选择,以及不同电池混充。橾作简单、8秒钟內轻按1234电池对应按键,再按模式键改变模式、按电流键就改变电流、独⽴、混充、容量检测功能,选定后8秒钟进⼊⼯作状态,注意根据电池容量⼤⼩来选择充电电流 ,如果不需要快速充电 ,建议⽤ 500mA充电,这样是最安全;
4.充电模式下,通过轻按 1234键可以切换查看充电电量(mAh)/充电时间(h)/电池内阻(mR)/充电电流(mA),电压(V)5种单位,电池充饱之后将显⽰ ,(充电结束);⼆.容量检测模式(FAST TEST、NOR TEST) 两种。

       看到放在一旁的L3000,心有不甘,就这样成了一个废品?

       在某宝上搜索“48脚显示屏驱动芯片”,找到了这个:

      HT1621B!还有TM1621B、TM1721、TM1727等都是ssop-48封装的驱动芯片,究竟是哪一种,就只有查阅一下资料了。

  根据显示驱动芯片供电17脚,接地脚是13脚,经过反复对比网上的资料,发现只有
HT1621和HT1621B符合,排除TM1721、TM1727等,而16脚接一只电阻至17脚,并对地接一只电容,判断也是供电的,排除HT1621,只剩下HT1621B了!

   那么这块驱动芯片应该就是
HT1621B
        上某宝寻找,发现有家店铺的价格挺便宜的,买少了多花钱,干脆国产芯片、台产芯片、原装芯片每种两片,一共6片,红包抵扣,只花了5毛快递费。

        收到的芯片:

       与损坏的芯片对比一下,面积没错,可是体型似乎小一号啊:

       电烙铁换上刀头,取下坏件:

       购买的芯片引脚有点氧化,不好上锡,用刀刮了一下,刀头不大好焊接,就用尖头逐个引脚焊,焊了半天,总算焊好了:

       更换单片机供电电路的Y1,插上12V电源,有5V输出了,显示字符了:

       通电后,字符全部显示,时间约2秒:

         装上一节锂电池试试:

        几秒钟后,背光熄灭:

        不过在充电时发现,显示屏的电压在4.24V时,还在充电,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却只有4.19V,用数字测量单片机供电是4.94V,估计与这个有关系。
  在431的下偏置电阻R54上并联一只224的电阻:

   这下妥了:

      电池电压显示基本回归正常。
      检查第二槽的电路,电阻R10(R300)开路,8205A好像也坏了:

       下单购买,到货:

  一起更换,等找到弹簧更换后就算整个修复了。

  最后耐杰L3000与
Lii-500来个合影。
  正面:

  背面:

  装上电池,再来一张:

网友A:
你们都哪弄的红包???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B:
国产,台产,原装,这三种丝印居然还真不一样?

网友C:
技术大牛,必须申精!
同问,红包怎么那么多,还能叠加?

网友:
好手艺,点赞。

网友:
有技术就是牛!

网友D:
楼主高手

一般打磨芯片挂了就翻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都哪弄的红包???

手机淘宝首页→红包签到→赚元宝,累计到10万可以兑换红包12.5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手

一般打磨芯片挂了就翻车了

国产黑科技就是重新打标...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淘宝首页→红包签到→赚元宝,累计到10万可以兑换红包12.5元。

那算了,不用这些垃圾APP...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产,台产,原装,这三种丝印居然还真不一样?

HQNXNTEK可能是国产
HOTCHIP可能是台产
HOLTEK应该是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大牛,必须申精!
同问,红包怎么那么多,还能叠加?

手机淘宝首页→红包签到→赚元宝,累计到10万可以兑换红包12.5元
当你钻攒到几十万,每天兑换一个12.5元的红包,连续兑几天,就有多个红包了。
试过能叠加两个,没试过能否叠加3个12.5元,因为没攒够,并且要每天11:00兑换,时间很短,稍纵即逝。
10:00的提现就更难了,试过几次,排不上队!

网友:
红包还能叠加

网友:
楼主技术牛,肯钻研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淘宝首页→红包签到→赚元宝,累计到10万可以兑换红包12.5元
当你钻攒到几十万,每天兑换一个12.5元 ...

原来如此,谢谢详细介绍。我搞过,赚元宝太慢了,几个月都没凑到十万。前几天一生气,把淘宝数据清除,只保留了APP。

网友:
这确实有手艺,有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