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热片材质(陶瓷和铝)及胶的问题

楼主(2024-11-15):
华硕路由器太热了,想在芯片上加个散热片,淘宝上有陶瓷和铝两种材质,哪种更好一些?
还有,用什么胶水把散热片粘到芯片上?胶水会影响散热吧?

网友A:
当然是贵的好,用导热硅胶,卡夫特

网友:
如果论导热系数,显然铝更大一些(有些特殊的陶瓷导热性优于铝,但是这种很贵)。不过陶瓷的优势是本身绝缘。
至于固定,大体上有三种方案。
如果散热片自身有固定方式(如螺丝)的,可以在芯片和散热片之间涂覆导热硅脂然后固定。
如果散热片自身没有固定方式的,可以买一种相变导热胶,这种胶放在散热片和芯片之间,压紧后经过上电发热,就会凝固。
还一种更简便的方式是导热双面胶,剪一块放在散热片和芯片之间压紧,上电发热后就会固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贵的好,用导热硅胶,卡夫特

+1,贵的更好...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网友:
有导热双面胶,散热片最好铜的,其次铝。只加散热不加风扇效果应该一般。

网友B:
华硕的路由器都是很热的,我的是底座+12CM风扇路由器USB供电,改善很大,也听不到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路由器都是很热的,我的是底座+12CM风扇路由器USB供电,改善很大,也听不到声音 ...

我很赞同,被动散热不出壳的话,效果很小,主动散热效果明显。

网友:
这确实是一个话题,用什么材质散热好

网友:
胶水不行,会隔热

网友:
铝片加导热胶,经济实惠

网友:
性价比最高的是铝散热片,效果比较好的还是加风扇主动散热,不过华硕路由器都热,但也热不坏。

网友:
陶瓷导热性很差!个人经历:由于懒,直接把装剩汤的陶瓷大海碗放到煤气灶上加热,结果碗底直接掉了,汤撒了灶上到处都是还灭火了。原因是导热不均,受热膨胀系数不同导致的应力反应。同样不良导体还有玻璃。另外铜的导热效果比铝好很多很多。别看数据是没多大直观感受。两手拿相同粗细和长度的5㎝铜丝和铝丝,一头在蜡烛上加热会发现铜丝很快就烫手,铝丝慢很多也没那么烫!移开火焰会发现铝丝很快降温不烫手,铜丝则降温慢很多!

网友:
天目硅酮导热胶 ,用铝的,散热面积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