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哈飞赛马点火故障维修

楼主(2024-11-15):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我家的老爷赛马最近怠速不太稳,并且每当低转速同时油门过半的情况下,发动机会抖动很厉害,感觉就像缺缸(就是某个气缸里面的油气混合物没有被点燃,没有对外做功)。
缺缸大多数是高压点火线圈或者是火花塞的问题,火花塞才用了3万公里,还有2万公里的寿命,应该没问题;而类似的故障以前20万公里左右的时候已经出现过。当时是高压点火线圈老化,更换之后就正常了。
那就先把点火线圈拆下来看看,顺便清理干净灰尘,避免接触不良。

然后看了一下这个火花塞。发现第1缸的火花塞密封圈有渗漏,已经渗入不少机油了,但还没影响到火花塞的电接触部分。

第2缸的火花塞干燥正常。

第3缸的火花塞也没有问题。

看到第4缸下了一跳,这里渗漏进去的机油几乎把火花塞都淹没了。

虽然机油是绝缘的,不会影响点火,但是还是必须清理干净。火花塞孔很深,要用到喷墨打印机的长嘴加墨针筒,才能把机油吸出来,之后再注入纯酒精,清洗干净剩下的机油。

然后给渗漏的密封圈涂上了耐高温硅胶,防止再次渗漏。另外检查了发动机顶上的PCV单向阀,畅通无堵塞。PCV阀堵塞会导致发动机的机油腔正压,机油会到处渗出。

处理好之后,发动机怠速恢复平稳。但是还是会偶尔点火不良,大概一分钟一两次。测量火花塞缸线,这是带电阻的,正常的阻值是2.5kΩ。

另外一条的阻值不稳定,怀疑里面有断线。从仓库里找出一对高压线,替换掉阻值不稳的那条。稍微有所好转。

查了一下维修记录,发现这个高压包是2015年33万公里的时候更换的。到现在已经用了7年12万公里。怀疑是高压包老化。在淘宝上买了一对拆车的电装高压包。

收到后看到成色还不错,就是掉了一个硅胶套。那是套在火花塞上的,碰不到水,也没关系。换上试车完全恢复正常。

去年年审的时候,尾气数值在合格的边缘。原车的氧传感器已经用了19年,清洗过几次,现在清洗效果已经不好了,干脆把它换新了。

新的氧传感器。

换上之后直接去年审,尾气一次过关。

又可以再战三年。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2025-02-15):
养车不易,能够自己动手修理能省个人工费

网友:
我的创酷就是着火后抖动,发动机故障灯量,判断为缺缸,到维修店打开发现4口缸有3口的点火线圈有机油,其中1号缸的火花塞都快被机油淹了,维修师傅说是气门室盖垫圈老化导致的,先给我处理干净了让我开一段时间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