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哈飞赛马三菱系统6脚怠速马达维修代换

楼主(2024-11-15):
【2022年8月旧文搬运】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2021年12月23日,我的哈飞赛马已经19年,45万多公里了。之前更换过的怠速马达用了10多万公里,已经开始出现卡滞,怠速不稳定,拆下来清洗过后又能正常工作(见《哈飞赛马三菱系统6脚怠速马达维修》《哈飞赛马三菱系统6脚怠速马达维修》)。但由于拆E卡的时候,不小心把塑料卡槽掰坏了,正常了几天就卡死了。
哈飞车厂已经倒闭了,我这台赛马还是最早期的三菱系统,现在已经很难买到全新的配件。就买了一个三菱发动机的东南菱帅的怠速马达,看能不能代换。

两者的体积差不多,连接插头是完全一样的,而且线圈的排列也一致,电阻都是30欧姆。

安装面则是完全一样,螺丝孔位置也是完全一致。机械上是可以直接替换安装的。

阀帽形状也基本一样,密封面的尺寸完全一致。就是看上去阀杆伸出长短不一样,您帅的稍微短一些。但这可能是阀杆初始位置不一样所致,试试再说。

换上之后,怠速高达2400转,完全失控。等了几分钟也没有降下来的迹象(一般换新的怠速马达,过几分钟转速就会自动降下来)。尝试断开电池负极,复位发动机ECU,看ECU能不能重新学习,适应新的怠速马达。10分钟后重新接上电池点火,怠速变成了600多,过了两三分钟之后慢慢升到750左右的设计值。

打开空调后怠速调到500多,发动机吃力的抖动起来,过了一两分钟,逐渐升到850的设计值。这个重置过程的反应跟更换原厂的新怠速马达是一样的。初步看这次代换是成功了。

使用了几天,工作完全正常。最后提醒一下,原装进口的三菱怠速马达,价格不会低于400元一个。那些几十上百元的,要么是翻新的产品,要么是所谓香港产台湾产的,都是高仿货。我把原厂产品的照片放在下面,供有需要的朋友对比。

现在已经正常使用3个月。

网友A:
这个是控制喷测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控制喷测量的吗“

不是的,这是控制怠速进气量的

网友:
早期好多发动机上的配件可以通用

网友B:
怠速马达是拉线节气门汽车控制怠速时的进气量的装置,拉线油门在松开时节气门是完全关闭的,怠速运行就通过一个旁通管道进气,由怠速马达来控制进气量,保持怠速稳定,同时控制怠速高低,根据水温高低来调节,打开空调时自动调高怠速,踩油门时节气门打开进气,怠速马达把庞统管道关闭,实现精确的进气量控制。现在多是电子节气门了,怠速由电子节气门一体控制,保持一个很小的进气量来维持和控制怠速,踩油门时再根据踩下的深度来控制节气门的开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怠速马达是拉线节气门汽车控制怠速时的进气量的装置,拉线油门在松开时节气门是完全关闭的,怠速运行就通过 ...

谢谢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