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悉硕RTS5766DL + SSV6 卡在 Do LLF Fail

楼主(2024-11-16):
如题,有大佬遇到过这个情况吗,调整了LLF模式以及减小容量都是过了,就卡最后一步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查查LLF是什么,再研究研究。

网友:
driving拉极强试试

网友:
可以发一下这个工具吗

网友(2025-06-20):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3个盘都这样,应该是设置问题,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
先取消勾选dl mode 勾选clearmode开一次
然后重新插拔 取消勾选clearmode 勾选dlspi only开一次
再重新插拔 取消勾选dlspi only开一次